请教 运动控制中的“控制脉冲频率“

楼主(2014-04-25):
请教:
本人正在攒雕刻机,57h22的步进
电机
,雷赛驱动器。
在买运动控制卡的时候,发现有个”每轴控制脉冲频率“,有些只有30khz,有些的高到200多khz。
1,请教这个东西主要是影响什么性能的?
2,到一个什么程度就可以了,还是越高越好。

网友A:
决定步进电机转速的。不用太高。

楼主:
太高了,电机会不会跟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高了,电机会不会跟不上
越高越好,一般1M伺服电机刚够用,低速的步进也能用

楼主:
多谢几位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