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舵机算不算有问题

楼主(2014-04-25):
舵机左右运动后的回中不一致,请问下这个正常吗?视频请全屏化,注意观察球头和卡尺下端的参照点。

网友A:
带陀螺了吧!带陀螺这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陀螺了吧!带陀螺这正常!

有副翼机型,没三轴

网友B:
额……确实有点小小的问题

可能两个原因:1、舵机不够好,虚位大,一般模拟舵机才会有这个问题,数码舵机不容易出现
2、机械部分不顺滑,导致舵机推不动。可以拆掉舵机臂,用手上下动动,试一试

网友C:
机械部分不顺滑可能性大,估计飞起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确实有点小小的问题

可能两个原因:1、舵机不够好,虚位大,一般模拟舵机才会有这个问题,数码舵 ...

机械部分确实很不顺滑,这飞机的球头非常紧,不过对于一款19kg, 0.055(sec/60°)的高压舵机来说,机械部分的不顺滑造成这么大的变量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部分不顺滑可能性大,估计飞起来问题不大

机械部分确实很不顺滑,这飞机的球头非常紧,不过对于一款 19kg, 0.055(sec/60°)的高压舵机来说,机械部分的不顺滑造成这么大的变量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部分确实很不顺滑,这飞机的球头非常紧,不过对于一款19kg, 0.055(sec/60°)的高压舵机来说,机械部 ...

是数码舵机吗?

还是去掉舵机臂,自己用手检查一下的好,虽然是19KG的舵机,真卡住了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带陀螺了吧!带陀螺这正常!

是不是带陀螺仪的回中都不一直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是有问题还是正常的 一直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带陀螺仪的回中都不一直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是有问题还是正常的 一直郁闷中

陀螺自己在修正!这现象正常!
检查一下修正方向对了就可以试飞了!
还有球头扣不能太紧,可以用球头刀扩一下!单球头手能轻轻掰动,才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