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造玩具SU27飞机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14-04-25):
飞机尺寸60cm*44cm 空机重量0.4KG 我想用3S1500电池 3.4g舵机   对于电机及电调想请模友给个建议

网友:
呵呵 这个玩具很多高速休息区在卖 貌似很好飞啊 哈哈

网友:
这个不建议改,建议你直接自己做一架都比改省功夫

网友:
这机能飞得起来么..

网友:
这个有难度!

网友:
表示 我队友有一架!  还没有看到飞起来过

网友:
自己找图纸做吧,没必要改,自己做的更好飞

网友:
还是自己做个靠谱

网友(2014-07-16):
这机能飞得起来么

网友:
没必要改,这个飞机练手还是不错的。比模拟器真实。
也可以做不少动作。
关键是炸机不心疼

网友:
我宁愿自己做一架

网友(2014-08-15):
改这个
用迷你铃铛尾推
10A电调
7.4V  500-800mah左右电池应该还可行

上3S1500mah电池的配置就很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