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被果冻折腾惨了,想换桨试试,看看600KV 上1447桨可以吗?

楼主(2014-04-25):
说下配置:
4108 600KV一灌就配的apc 1238
起飞重量2.2kg
xa云台+狗3

总是有些果冻不尽人意。想了很多办法,譬如双层减震。都不好使。
翻了好多老贴子,有人建立用三孔桨,但是合适的三孔桨没有12寸的。大多为14寸或DJI1555这样的选择。不知道我这个KV,4S起飞,能上这么大的桨吗?
      上大桨的原因:因为果冻是高频震动导致,高频在高KV下比低KV下明显。不换电机换大桨,那么获得同样升力下,电机转速度就会低些。不知道我这个理解有没有错???

想法二。普通的云台挂件,其实用手感觉。貌似那个杆杆通过塑料环并没有减小震动,相对机身还放大了震动。所以我想把云台的固定方式,直接固定在机身碳板上。不知道这样可行否》??

机架是飞越650。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补充个问题,请问大家的狗是用什么模式拍视频的,我试过:
1080 60 M
1080 60 N

前者貌似清晰度要好于后者,同时果冻现象也要略好一些,果冻区别不明显。唯一不爽的是,M档仍然有畸变,没有N档看上去自然

网友:
4822 690 也想上1555 不知道行吗

楼主:
那只有再==了

网友:
上大奖就要降低电压,不然容易超负荷

网友A:
你的配置用1238,其實也比較合理,換過減震球沒有?我也裝了云台掛杆也沒果凍出現!

网友B:
我的4822 690kv 配飞越1355非常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配置用1238,其實也比較合理,換過減震球沒有?我也裝了云台掛杆也沒果凍出現!

xa云台原装没换过!你的狗是什么拍摄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xa云台原装没换过!你的狗是什么拍摄模式

太失禮了,我還是在用山狗,云台直接裝机身板亦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失禮了,我還是在用山狗,云台直接裝机身板亦可!

赶快换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