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改无刷

楼主(2014-04-25):
入了新的mcpx,但是飞悬停都觉得无力。。不知道怎么回事,想改改无刷看看。有没有类似教程帖子啊。。之前没有改过。谢谢啦

网友:
改无刷,机架也要换,原装的机架无刷放不下,需要切,建议还是直接换碳纤吧

网友A:
5imx上面有多啊,你先找找,真不行再加我q吧

网友B:
1. AEO 玻纤机身玻纤脚架
2. AEO 主无刷外转马达*1
3. AEO 尾无刷外转马达*1
4. AEO 无刷电调*2
5. AEO 有刷转无刷升级板
5. AEO 5A1S ESC*2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imx上面有多啊,你先找找,真不行再加我q吧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AEO 玻纤机身玻纤脚架
2. AEO 主无刷外转马达*1
3. AEO 尾无刷外转马达*1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AEO 玻纤机身玻纤脚架
2. AEO 主无刷外转马达*1
3. AEO 尾无刷外转马达*1

估计不少米

网友:
应该还好

网友:
mh  rkh没有之一

网友C:
这个是大坑,做好心理准备,成本比150还有高,但是性能不如150,买都买了,哪有不爽飞的道理,支持有计划的符合自己需求的折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大坑,做好心理准备,成本比150还有高,但是性能不如150,买都买了,哪有不爽飞的道理,支持有计划的 ...

朋友你是模界的吗???MCPX还大坑??????????????B牌都因为山寨MCPX配件又多又便宜,都停产了!。。。又耐炸又便宜!。。。你真的是地球人?!!

网友:
配件全用FBL100就便宜了,淘宝有mcpx10A免焊电调118元,电机黑金M5 12000kv 148元或者hp05s 238元,飞越碳纤机身138元,尾巴就用7X20电机10元加56mm瓢虫桨(5元四只),机身也可以在原厂机身上切掉妨碍电机转动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是模界的吗???MCPX还大坑??????????????B牌都因为山寨MCPX配件又多又便宜,都停 ...

我说的是4楼的改装件是大坑,东西到手不能爽飞,楼主说悬停都费劲,想爽飞还要可劲改装,这坑不小了。

网友:
mcpx無刷目前小雞我覺得最好飛得吧

网友(2015-06-28):
MCPX 改无刷的贴好像好少啊

网友:
100小鸡…mcpx不二选择

网友:
MCPX确实是好机!

网友:
您是哪里的呀?

网友E:
mcpx是100级小鸡里的顶级神机。后来的FBL100 HP100 都是山寨品。
任何机的高端改装件都是大坑,但是mcpx有向下的改装件,所以是神机中的神机。
正在研究HCP100S 和mcpx主板杂交

网友:
引用 网友E:
mcpx是100级小鸡里的顶级神机。后来的FBL100 HP100 都是山寨品。
任何机的高端改装件都是大坑,但是mcpx有 ...

请问下我要是原装HCP100机身,MCPX主板,舵机,改无刷的话,AEO 05M KV11000还是KV13000好?KV11000的有1mm和1.5mm轴选,KV13000就只有1.5的轴了。有点想用塑胶的齿轮。哪个更好点?

网友E:
塑胶齿轮不好用。
能用1.5用1.5.
黑金不是很便宜吗?收个二手不就成了?

网友F:
都说V922或者HCP100改无刷后油门线性不好,续航时间短,有经验的大神们进来说说,到底有必要升级无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塑胶齿轮不好用。
能用1.5用1.5.
黑金不是很便宜吗?收个二手不就成了?

我看了看评论,说AEO的比较好些。要一百四十多一个,黑金是便宜点。那就选KV13000的吧,我现在才练到悬停,正在考虑改无刷。

网友:
电机最好用HP系列,黑金太无力
电调自己做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说V922或者HCP100改无刷后油门线性不好,续航时间短,有经验的大神们进来说说,到底有必要升级无刷吗?

无刷就是反应比较慢
要靠油门曲线设置来解决手感问题
另外,不是飞3D用不到定速,更用不到无刷
我一直跟别人说,4通机改无刷是闲着蛋疼,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不3D没必要定速,更没必要无刷
当油门变速时,碳刷绝对比无刷反应更快更直接。大机不用碳刷是因为根本吃不消,类似大机没直线舵机一样的道理

要改成无刷飞,前面说过要靠油门曲线来解决手感问题。实际上,当电机功率够的情况下,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用不定速的来飞3D,即使是刚学会翻翻倒飞的。
那么3D不用管直接水平直线就是了,关键是普通模式,让你大部分情况下所需要的螺距变化角度之间的油门杆行程  这一段的油门值变化尽量趋于水平(就是变化越小越好,其实直线都可以),就避开了无刷变速慢的弱点了。

网友:
一个100小机改无刷后的合计成本可以买一架HCP100S双无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