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15MG和DS525舵机螺丝型号

楼主(2014-04-25):
舵机臂固定螺丝的型号,还有舵机固定到机身上用的螺丝型号?
525锁尾用的舵机臂是哪种?最好带个图

网友:
215可以用m2×4,舵机到机身的地方也是m2,长度根据自己需要,建议都买m2×6的,回来自己截,要多少有多少,反正价格都一样,没必要买多个规格
亚拓的525好像用的是m2.5的,我的是kst的515,用m2.5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