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4重量及一般续航时间

楼主(2014-04-25):
咨询模友,UAV的折叠四轴,加云台和狗及所有设备(包含电池),你们的起飞重量都是多少?续航一般多久?

网友:
顶一个,同等回复

网友A:
起飞2.5KG。4S8000电池飞25分钟。V3508KV580。15英寸桨

网友B:
4s10000电池,h4 机架,4822 690kv,1355飞越碳纤桨,鹰眼加无刷云台,图传,穷人osd,起飞重量3.2公斤,航线25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起飞2.5KG。4S8000电池飞25分钟。V3508KV580。15英寸桨

挖? 3508 KV580 就这么点 意思? 还有潜力吗?

我还指望 3508 KV580上1238 有 40分钟呢。

我还一直想买呢。。。。。  那 看来真的不划算了  4个电机 800 我 4个 2216 才400多。飞的时间比你少 2分钟。

我现在  4S 8000  电池 飞  23分钟呢。    起飞 1900克  轴距500 电机是朗宇的V2216 KV900 上 1147 APC。

兄弟你 4S 1555 浆 ?  3508 的  50% 油门 拉力有数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挖? 3508 KV580 就这么点 意思? 还有潜力吗?

我还指望 3508 KV580上1238 有 40分钟呢。

这电机就是得上1555桨效率才高。
还有,你是比我少2分钟没错,但你要看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我比你多600克呢。算起来效率差了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就是得上1555桨效率才高。
还有,你是比我少2分钟没错,但你要看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我比你多600 ...

问题是你 2.5公斤 上的1555 也就 25分钟呀, 如果是 不带云台狗 ,  应该  2公斤吧? 那有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你 2.5公斤 上的1555 也就 25分钟呀, 如果是 不带云台狗 ,  应该  2公斤吧? 那有多少时间?

多轴主要看的是力效懂吗?我的算下来力效在9.5左右,而你的还不到7。这就是差别所在

网友:
2212 900kv上1147还是4s电,你电机电调温度怎么样,我一样的电机,3s电上1147就是不行,温度有点高,现在只能上个1045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