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换TPS79133

楼主(2014-04-25):
APM 坏了,总是显示BAD gyro health  ,论坛都说是TPS79133稳压芯片损坏,在网上买了几片,回来焊上后,稳压芯片没有输出,郁闷,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大师回答一下。

网友A:
你买的 那个东西不对,呵呵,你把 3脚 挑起, 接到  5V 上,你买的东西 上面 标号 LG33 吧?  LG33 我查 DATASHEET 是  3脚  EN 端 高电平有效,

APM 252 上 自带的  5脚稳压3.3 是  3脚 低电平才有效, 可恨的 淘宝奸商  用不通型号来糊弄, 我是买了 2次 一共 20个  一口气换了 5个---都没输出,妈妈的,弄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 那个东西不对,呵呵,你把 3脚 挑起, 接到  5V 上,你买的东西 上面 标号 LG33 吧?  LG33 我查 DA ...

我上边确实标的是PESI ,和原来标的一样,但是没有输出。后来问淘宝:淘宝说他们没有技术售后,让返回去吧,上机的不退换,不上机的可以发回去。
我去,这不是坑么
您后来在哪里买了?修好了么?

网友B:
晕,干吗还买一样的,找个AMC1117-3.3换上去,电流1A,随便怎么弄都不会烧,我的用2个月了,拖一堆外设直接USB供电半小时都没事

网友:
芯片之类的原件从来不敢在某宝上买。

网友C:
我也是买了PESI标识的,换了3个都没输出。后来直接取5v电串个led输出稳定在3.2v,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买了PESI标识的,换了3个都没输出。后来直接取5v电串个led输出稳定在3.2v,解决了。

还是你的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干吗还买一样的,找个AMC1117-3.3换上去,电流1A,随便怎么弄都不会烧,我的用2个月了,拖一堆外设直接 ...

你扣扣多少?他们不是说1117纹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买了PESI标识的,换了3个都没输出。后来直接取5v电串个led输出稳定在3.2v,解决了。

你扣扣多少?你的方法输出的电压波动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你的方法好

你用什么方法,泡泡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方法,泡泡老师

没坏过,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扣扣多少?你的方法输出的电压波动大吗

我5v是单独的ubec供电的,所以3.3v可以串个绿色led获得,输出很稳定的

网友:
这个坏了,是不是飞控就不能解锁了,

网友:
你是什么颜色版本的?
我紫色版问题跟你讲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