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起落架舱盖问题

楼主(2014-04-25):
做了个KT苏27像真机  又弄了个收放起落架   都ok了  就差这个起落架的舱盖 不知道怎么能合上   放起落架没问题  就是收回去 然后舱盖得关上 没法弄啊 不想在加舵机了 因为飞机已经很重了  哪位大魔头 给出出主意

三个起落架都是向前收的  向后是放

网友:
上油漆是麻烦事情。。。。

网友:
仓盖再搞几个舵机控制一下

网友:
用一根细一些的钢丝将仓盖与起落架合适的位置连接起来.当起落架收放下时钢丝起到一个连杆的作用,随着起落架下落而慢慢下全上.

网友A:
在舱盖上加个杠杆,机轮收起时压下杠杆带动舱盖关闭,杠杆的位置和角度仔细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舱盖上加个杠杆,机轮收起时压下杠杆带动舱盖关闭,杠杆的位置和角度仔细调整一下。

这个杠杆的位置和角度 可是真心不好弄啊

网友:
我的想法:舱盖安装弹簧并调整为自动关闭状态,起落架直接顶开,在起落架上与舱盖接触的侧面再按情况增加一个防止卡死和刮擦的拨片

网友:
搞个多乐士的乳胶打下底 喷个好涂装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