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10设置固定ID

楼主(2014-04-25):
手头一个D10用一年左右了。

昨天手贱拿去复位了下,发现固定ID之后 ,接收通电,关控开控。 对频对不了上了,接收机红灯一直慢闪。什么原因?

遥控开着,接收断电,再上电,马上就对频上了,

也试过短路子清除接收器固定DI,发现还是这样。

有那位用D10模友知道怎么设置吗?

要固定ID之后,关控开控马上对频对得上,跟我以前那样!

楼主:
顶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现在应该是自动对频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进入固定ID   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B:
lz,求H4机架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应该是自动对频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进入固定ID   设置好就可以了

就是对频好了才固定ID, 可是 关控开控  接收器只会慢闪红灯!

但是遥控开着,接收器断电上电马上就对频上了!

以前对频不上接收器都是快闪红灯的~!

不知道慢闪红灯是代表什么意思~!好纠结,没有固定好ID,不敢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求H4机架链接!!!

这机架暂时只是测试品的,还没有开始量产!

不过比飞越C卡那机架好多了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架暂时只是测试品的,还没有开始量产!

不过比飞越C卡那机架好多了就是了!

折叠连接件自己搞了吗?就是看上它。

网友:
HTC 的新版H8啊

网友C:
上点机架细节嘛

楼主:
被你发现了....死缠烂打要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点机架细节嘛

等我装机完毕,出去飞的时候 场外照几张!现在还不是很好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被你发现了....死缠烂打要来的

呵呵,电机安装,是碳管打孔,还是垫了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电机安装,是碳管打孔,还是垫了碳板?

他有帮我做碳板加厚的,怕电机轴太长了顶着机臂管了,我拿回来时候发现装上去不需要那个直接安装 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