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射器··有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4-04-25):
如图上这元件不小心给弄烧了····后来用锡焊接好两端··能正常使用·····

请问大家这样会有什么影响的···········需要寄回厂里修吗???

网友A:
下次不要再接反了,不然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不要再接反了,不然没救了

不会再有下次了

网友:
图太不清楚

网友B:
根据描述和图片,应该是稳压芯片。。。这个还是换个的好。再差错你就直接换新的发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描述和图片,应该是稳压芯片。。。这个还是换个的好。再差错你就直接换新的发射吧

问过店家说是电阻··不影响使用

网友C:
看图模糊,我看了实际的图,应该是限流电阻之类的,如果你能正常使用,说明你供电没问题,自然也不怕了

网友D(2014-06-08):
引用 网友C:
看图模糊,我看了实际的图,应该是限流电阻之类的,如果你能正常使用,说明你供电没问题,自然也不怕了

请问如果飞行的时候忘了装上tx 发射器,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果飞行的时候忘了装上tx 发射器,会有什么影响吗

你指图传还是?

网友D:
是的,就是图传上的发射器,忘了装的话  飞行也能看到图像  会有什么风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是图传上的发射器,忘了装的话  飞行也能看到图像  会有什么风险?

你这应该指天线吧。。要不然怎么可能图传没插,有图像,是这样的,功率稍微大点的图传,如果在通电的时候,没有接天线先的话,可能会导致图传被烧了,你可以这样想象,天线就是一个回路,当这个回路在通电的时候是没有的话,导致图传被本身的电路过载烧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应该指天线吧。。要不然怎么可能图传没插,有图像,是这样的,功率稍微大点的图传,如果在通电的时候 ...

是的是那个蘑菇头的天线。 我有一次忘了插了,飞了十分钟才想起来,立马降落关机,好像没什么影响。是不是算运气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是那个蘑菇头的天线。 我有一次忘了插了,飞了十分钟才想起来,立马降落关机,好像没什么影响。是不 ...

那看你功率多大了,功率小的,我自己用, 也没感觉有什么影响,就上次买的那个2W的,没拆天线,刚开始还有画面,后来就直接没有反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看你功率多大了,功率小的,我自己用, 也没感觉有什么影响,就上次买的那个2W的,没拆天线,刚开始还 ...

我是大疆的 5.8g 500wm的,飞到一半想起来忘了装,这时候雪花加重,然后蓝屏.....我以为坏了,马上往回飞,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大疆的 5.8g 500wm的,飞到一半想起来忘了装,这时候雪花加重,然后蓝屏.....我以为坏了,马上往回飞 ...

雪花加重因为没有天线,信号变弱了,蓝屏不接受没信号了嘛。呵,没坏就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