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一会有信号一会没信号距离撑死100米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25):
是不是联通信号塔干扰呀?在一个小公园飞目测超过100米就没信号了

网友A:
调整天线角度试试

网友B:
手机基站干扰的可能性小,如果你关了控,只开图传看是否还是这点距离。一般都是控和图传之间干扰,

网友C:
不会是频率没对上吧?

网友D:
继续飞远看好点不?我的图传就这样,垂直上升50米信号就很差,但飞远200米信号反而好了。

网友E:
调整接收天线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