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加rx1002玩apm抽风可不可以这样解决?

楼主(2014-04-25):
很不幸,我的d10玩apm也会抽,特别是定高模式,我发现总是第一通道抽,而且是往一个方向大舵量抽。d10支持通道互换,我把接收机的第九通道定义成横滚接在apm第一输入上,是不是可以避开原来抽筋的那个接收机第一通道?这是我刚想到的,但是这几天没时间试,有同样问题的可以先试试

网友A:
是个思路,我的反正是左右旋转通道抽。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第一通道,如果是可能就是apm的旋转通道的代码和rx1002的输出不兼容,换通道估计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思路,我的反正是左右旋转通道抽。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第一通道,如果是可能就是apm的旋转通道的代码和r ...

我是roll通道,接收机默认是第一个插口,你是yaw通道,第三个插口?

网友:
求高手解答。我也是这个配置。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roll通道,接收机默认是第一个插口,你是yaw通道,第三个插口?

嗯,我是三个插口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是三个插口出的问题。

yaw不是第四个吗?

网友B:
好像把双向传输(就是传感器)关掉就不会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把双向传输(就是传感器)关掉就不会抽了

我没开,也抽的

网友:
同样是d10加原装10通接收机的玩apm没发现问题

网友:
最终解决就是 换6通接受

楼主:
今天试了下rx802接收,也会抽的,难道只能用601了?通道不够用啊。

楼主:
悲剧,今天看云层低,想穿云,才飞到400多米高,风太大,吹远了,图传了收不到,开了失控返航等半天也没回来,提控回家了。抽风的问题你们去折腾吧,我解脱了。

网友:
默哀~~,我的解决办法是刷机了 ,换的28块的垃圾6通。可以正常飞,但是时不时的出现失控等问题,目前apm闲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