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电机有正负极之分吗?如何才能让空心怀电机反向旋转?

楼主(2014-04-25):
接收机是911 现在空心杯电机是白色线接正极,黑色线接负极,电机是顺时针旋转,这样转向就反了
所以现在想把空心杯电机的旋转方向反过来,改成逆时针旋转,是不是把原来的正负极接线反接一下就行了?空心杯电机有正负极之分吗?反接之后会不会把911接收机给烧了?

网友:
不会啊,反一下电机就反转了

网友A:
无正负极之分,反接就反转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正负极之分,反接就反转

空心杯正负对调之后,对911接收机有没有影响?会不会烧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心杯正负对调之后,对911接收机有没有影响?会不会烧掉?

你接电机的线,跟接收机没有关系的

网友:
有正反电机,你点接通电只向一个方向转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要乱接啊,电的东西摸不到看不见,不要乱动,找专业人士解决吧。

网友B:
楼主已经接错线了,专业人士说,颜色深的为正极,浅的为负极。这里黑为正,白为负

网友:
当然有了

网友:
空心杯电机跟有刷电机一样的。正负可以根据需要随便接。

网友:
空心杯电机就是有刷的,就跟以前玩的那个四驱车的马达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已经接错线了,专业人士说,颜色深的为正极,浅的为负极。这里黑为正,白为负

谁教你的。。。自古以来两种颜色线有黑色时黑为负,有红色时红为正

网友:
楼主线反过来接就行了。。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