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完美修复BLHELI无刷电调一只

楼主(2014-04-25):
旧主板找到PHD78NQ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几只      为什么呢?
因为可怜的窄条BLHELI无刷电调不幸烧毁一

这小的场效应管3元左右一只,但需要TB,
原装小小的场效应管子,貌似可以达成原来电调标准的4S  20A的要求,但富余量不大

电脑上拆下的PHD78NQn参数就雄壮许多啊

楼主:
经过一番焊拆

楼主:
对比好的电调,

上电,Y的居然可以转了,貌似不完美修复了

楼主:
管脚的源极和栅极和原来的场效应管是相反的,只能焊成这样了

网友A:
同用一款电调,楼主怎么烧的?取取经

网友B:
楼主同志这种管内安装的电调发热如何,连续20A的电流会不会吃不消,想买一个装在杆身滑翔机上

网友:
这个主意好,以前这种废板子直接卖10元钱处理掉的,以后在处理板子前,先把MOS管拆了

网友:
这种电调 是滑翔机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用一款电调,楼主怎么烧的?取取经

四轴断电,1秒之内接上,一个桨貌似电调在自检中自由摆动强烈,看到貌似电机在冒烟,赶快断电,经检查,是电调的至少一只MOS管子冒烟了,电机检查三相的直流电阻,正常范围

猜测原因:
1、MOS管选用余量不足?这个TPCA8057-H场效应管耐压20V,最大电流42A,电调指标支持最高4S,20A,最高10秒耐受25A,基本达成要求,但余量一般;
2、断电后,没有充分放电,1秒内上电,貌似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同志这种管内安装的电调发热如何,连续20A的电流会不会吃不消,想买一个装在杆身滑翔机上

发热不厉害,当然,春季气温不高的,20A可以长期耐受,但余量一般,我的3508+1555桨,全油电流可达21A+

网友C:
这个主板的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的通用吗

主要看坏的电调用什么管子,类型一样,指标接近就多半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看坏的电调用什么管子,类型一样,指标接近就多半可以的

XXD的能换吗

网友D:
楼主 换完没  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换完没  效果如何

已经飞了N次起落

网友E:
这个电调是什么的  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调是什么的 在哪买的?
最近已经停止销售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