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推固定翼机电机方向以及螺旋桨正反向?

楼主(2014-04-25):
请教:尾推机电机方向以及螺旋桨正反向?

谢谢!

网友A:
无所谓,电机启动风向后吹就可

网友:
螺旋浆,有字体的向机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电机启动风向后吹就可

你想要严重的误导新手吗?或者是你自己不懂!一般情况下使用的是正桨,电机旋转方向从后面看依然是顺时针的,螺旋桨正面要向前,如果装反螺旋桨推理会有大幅度下降,电机发热也会增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严重的误导新手吗?或者是你自己不懂!一般情况下使用的是正桨,电机旋转方向从后面看依然是顺时针 ...

那用反桨呢,电机往哪转?用的桨不一样电机转向就不一样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用反桨呢,电机往哪转?用的桨不一样电机转向就不一样是吧

用反桨电机当然要逆时针转动了

网友:
将和电机得配合着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