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收放脚架】之怪现象!

楼主(2014-04-25):
小弟最近入了个电动收放脚架,装在自己的万国牌810多轴上,配合改造的三轴云台使用,

舵机直接由接收机通过Y线供电,由两段开关控制,左右行程已经设置好,配合云台的机械位置刚好闭锁,但通电的时候发现一个怪现象:

如果我舵机连好接收机后再给飞机上电,舵机会自动转半圈然后再回到指定位置(会导致飞机上电的时候脚架会趴下);如果先不插舵机,等飞机上电后再插舵机就没有这种情况,遥控是JR  11X    RD921

目前我只能每次飞机通电前先把舵机拔了,通好电再插舵机,麻烦死了!

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我总觉得你这个脚架占地面积远小于机器的投影面积,降落时会紧张的

网友:
舵机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总觉得你这个脚架占地面积远小于机器的投影面积,降落时会紧张的

你的意思是说脚架的宽度应大于六轴的轴距?哪有这样的道理的

网友:
这680PRO好像轴距很大呀。。。自己加长了多少?

网友:
能请教楼主X11的用法吗?太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总觉得你这个脚架占地面积远小于机器的投影面积,降落时会紧张的

赞同老高的观点,这个脚架我在用他的升级版,所谓的V3,直接安装会让重心升高,降落的时候有侧向速度就容易侧翻,好处是下面空间大,可以挂大东西,楼主可以自己用更长的14mm碳管加长脚架,再把脚架往外面架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赞同老高的观点,这个脚架我在用他的升级版,所谓的V3,直接安装会让重心升高,降落的时候有侧向速度就容 ...

楼主的是山寨货,山寨的第二版。请不要与正版及V3扯上任何关系,现在市场上凡是与楼主脚架外观相同的均是山寨货(二手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脚架的宽度应大于六轴的轴距?哪有这样的道理的

最好是等同于轴距,最少要是轴距的三分之二,脚架小了降落时很怕侧风。

网友:
舵机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这样说那市面上没有一款商品机架是这样的。脚架间距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点是重心位置,这个不能片 ...

值机的大桨相当于陀螺,就算降落时也会有很大惯性,侧风也不会把值机吹歪所以值机起落架很小 落得也很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是山寨货,山寨的第二版。请不要与正版及V3扯上任何关系,现在市场上凡是与楼主脚架外观相同的均是 ...

呃,你倒是说说正版是哪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呃,你倒是说说正版是哪家呢?

看图片

网友E:
看完LZ的走线 我抑郁了 看看我的

网友F:
为什么不用蜗杆舵机呢
蜗杆舵机不用调试只要舵角设置大于50%
就可以让蜗杆舵机正常工作而且不耗电
通电10秒后自动断电、就算卡死了也不会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这样说那市面上没有一款商品机架是这样的。脚架间距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点是重心位置,这个不能片 ...

我曾在倾斜的地面上降落过,小脚架肯定有风险,原来我有一个小斯六轴的,就是因为脚架小,风大了就不好降落,侧翻过几次,也许你是高高手,不怕这些,我老高怕怕,所以我每个机器都是大脚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在倾斜的地面上降落过,小脚架肯定有风险,原来我有一个小斯六轴的,就是因为脚架小,风大了就不好降 ...

自己不敢妄称高手,我自己也做机架,不过大多说时候都是画图去加工,我做600轴距的四轴脚架间距也只设计不到20cm,个人感觉不到有啥问题。玩多轴之前我玩了多年的固定翼和一段时间直升机,在3,4级风中起降都已经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是山寨货,山寨的第二版。请不要与正版及V3扯上任何关系,现在市场上凡是与楼主脚架外观相同的均是 ...

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什么V3、V2的,我直接安价钱由低到高排序找的,嘿嘿,这个不像飞控,没什么科技含量,到手是散件,自己组装的,用着还行,就通电舵机问题困扰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完LZ的走线 我抑郁了 看看我的

这个外形很漂亮,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完LZ的走线 我抑郁了 看看我的

SBUS 很简洁啊,我的线太多了,主要有三轴云台、双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蜗杆舵机呢
蜗杆舵机不用调试只要舵角设置大于50%
就可以让蜗杆舵机正常工作而且不耗电

我的起飞重量5Kg,蜗杆用着不放心啊,丝杆牙太细了。

网友:

擦!用的就是这个啊!翼龙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起飞重量5Kg,蜗杆用着不放心啊,丝杆牙太细了。

就算10KG估计都没有问题
因为脚架只是静态支撑作用
那时蜗杆舵机已经工作到尽头
降落时的冲击力与蜗杆舵机的丝牙没关系
看这是静态支撑、没有问题

网友:
参照12楼回答

楼主:
舵机行程设置的刚好和脚架机械闭锁位置匹配啊!再变化 脚架收放就不到位了!

网友:
架子刚性 严重不足 还是抗震有问题的 dji飞控。 飞越 不足以这么挂载,太重了,楼主小心交学费,

楼主:
发现问题了,是JR接收机的问题,拿了一个舵机和一个RD721做测试,接好舵机后给接收上电,舵机会转半圈然后复位,舵机插所有通道都一样,好像是JR接收的自检还是什么,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取消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什么V3、V2的,我直接安价钱由低到高排序找的,嘿嘿,这个不像飞控,没什么科技含量 ...

不了解无所谓,有些东西还是要说明:1、正版从来都没有什么散件版,均是组装调试好的;2、正版脚架有专用的控制系统,安全启动、失控保护、防意外收起、收放行程单独调节记忆,这些功能山寨版都有么?3、山寨版的做工就不讲了把,如果你见过正版,拿一颗转轴螺丝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差距有多大,就更别说铝件和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了解无所谓,有些东西还是要说明:1、正版从来都没有什么散件版,均是组装调试好的;2、正版脚架有专用 ...

哦,正版这么高级说!不过质量的差别肯定没有价钱的差别大把,嘿嘿!这个至少性价比很高啊,其他功能我用控都可以设置,实在不行换futaba的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正版这么高级说!不过质量的差别肯定没有价钱的差别大把,嘿嘿!这个至少性价比很高啊,其他功能我用 ...

电子板可以解决这问题!

楼主:
测试了,脚架很不错!只要舵机行程设置好, 收起、放下都自锁的很稳  绝对对得起1200的价格,嘿嘿!

网友:
楼主,你这脚架上电自检转半圈跟遥控接收没什么关系,是缺少一个主要的舵机控制板,舵机控制板主要是用来控制脚架的收放角度,收放速度,和上电之后不会自动旋转

网友:
這個情況 先調整遙控上的Fail Safe 設定

网友(2015-05-07):
兄弟有问题请教都不知道你旺旺了!

网友:
我用的180的收放脚架挂微单,不过单独买了70块的管子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