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做热切割问题

楼主(2014-04-25):
以前见过有模友用电脑电源做热切割的,但是他那个电源上面有表示那一根线是多少V,我这个怎么办呢???还有用什么线做切割线啊?新手虚心求教

网友:
拿个万用表量一下啊,做DIY的人不至于连个表都没有吧

网友:
只用电表是不够的,调压电路肯定是需要的。

网友:
我用的是监控电源输入220v电压,输出12v电压,镍铬丝,可以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2470773

网友:
电脑不要了?

网友:
我也用的监控电源输出12V2A 吉他二弦

网友:
红线5v 黄线12v 单条提供电流1A左右 橙色的是供主板cpu的 电压较低。用几条黄色线一起估计够了

楼主:
@牛鹏 @CR--fly @大碗喝酒@羽龙 @hangzhou163 @yamizd谢谢楼上的老师们,已经做好了,买了一根吉他2号弦,电源用的一个LED灯箱的电源。12V.2A的。一头夹子固定,另外一头调长短来改变温度

网友(2015-01-13):
楼主重庆的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