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 BL到手后的捣腾

楼主(2014-04-25):
2014-4-22早上九点,我取消了购买NCPX的配件的定单(两根横轴,一个十字盘,140),预定了一台hp100 bl(499元)。最早购买mini cp它的舵机把我搞得头大了,后来在飞FBL100的时候,舵机再也没有坏过。所以我坚信直线舵机耐用,另外我看了hp100 bl的介绍,把舵机的驱动集成在一个MCU上,用了五直舵机减少延时,每一个地方都说到了要点了;飞FBL80的模友就会明白什么叫延时了。2014-4-23找了SUV最新的固件,有hp100协议,但是要加上一个NRF24L01模块。(也正好之前在飞fbl80,fbl100加了此模块,用devo 10 fbl100,fbl80).升级之后,今天上午飞机收到了,打开包装如下图:

不太习惯出厂的定速,改成了NORMAL,也去掉了遥控编程功能;个人喜好.

先打开devo 10,选取hp100的配置,成功对频,

第一次飞行视频:

第一次试飞视频发现尾锁不住,起飞的时候要向右打住方向舵,起飞后还是缓慢逆时针转起来了。想调调它的感度,在遥控器里有设置成第七通道为感度,但是无法调节通道数,最大只有六个通道。跟原厂沟通之后,建议微调尾舵机。(我之前用NCPX也不需要尾舵机,但也要试一试)微调尾舵机 -20. 真能正常锁尾;又觉得其飞行(正常模式)不够灵活,太稳了,干脆把副翼,升降曲线设为线性的,方向舵的量程改为 -120,120. 这个感觉跟NCPX手感差不多了,很跟手,动力有点弱,比见过的mcpx bl差一截,如果电池好一点的话,应该比v977强许多;另外电池仓比较松。可惜公司地方小了,改天上传其它视频资料共大家分享。其实我飞NCPX半年,飞机不错,只是现在摔多了,性能不如之前了;抽搐得严重,特别是自旋刷的时候有点问题;配件太贵了,所以想换一家飞得起的飞机练习其它翻的动作。总体感觉飞机不错,改天试试倒飞刷什么的。另外给我们QQ群做个广告,QQ群号:313036969
第二次飞行视频:

网友A:
不错!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它,T宝上面搜不到哦。。。

网友:
mcpx bl 是2s的~1s的动力跟2s没法比,个人感觉这货最大亮点在高频头,这点比977呢渣控好多了~

网友:
视频看的好累 还是顶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它,T宝上面搜不到哦。。。

淘宝有啊~
附上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861905149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啊~
附上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6804016339.23.EvhTU1&id=38619 ...

咦,真有的,一看还以为不是无刷的呢~~~介绍里面改过了。

网友C:
恭喜入手,小弟本身菜鳥,使用原廠設置,沒有調整尾舵機,鎖尾完全正常,一點溫飄的感覺也沒,猛催油門依然直上直下,所以會不會是其他設定問題?
您的控有刷機嗎?

网友:
这机飞的人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入手,小弟本身菜鳥,使用原廠設置,沒有調整尾舵機,鎖尾完全正常,一點溫飄的感覺也沒,猛催 ...

我的也到了, 尽管十字盘修正方向正确,但起飞就偏向一边,尾巴也锁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到了, 尽管十字盘修正方向正确,但起飞就偏向一边,尾巴也锁不住

您用的控是哪一隻,有刷機嗎?
此機使用定速電變,有設定緩啟動功能,所以建議最好等到最高轉速之後,再將飛機拉起,鎖尾應該就沒問題。

网友:
动了赶紧有点弱啊,软绵绵的,貌似起飞都比较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用的控是哪一隻,有刷機嗎?
此機使用定速電變,有設定緩啟動功能,所以建議最好等到最高轉速之後,再 ...

14sg 无刷版  尾巴锁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4sg 无刷版  尾巴锁不住

您的方向(RUDD)要不要設定反向試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的方向(RUDD)要不要設定反向試試?

说明书里futaba 的rud是正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里futaba 的rud是正向

說明書可能有點問題,我用的是DEVO 7E控,說明書是方向(RUDD)與螺距(PITH)設成反向,
但我實際設定副翼(AILE)與螺距(PITH)設成反向,其餘都是正向才正確,您要不要試試一下?

网友:
配件有多便宜?

网友:
原厂电池好像只有15C,楼主试试30C的,看看动力好不好,对这个机很感兴趣

网友:
关键这鸡配件便宜啊

楼主:
2014.4.26一大早就去小区飞了,用的是NCPX 200MA的电池;飞起来之后一直抽筋;换了原装的电池一直正常,锁尾很好,很跟手,正飞各种刷非常漂亮。之后开始3D,第一次倒过来的时候不习惯,负螺距太小,直接撞到了地上;把大齿按进去继续飞,倒飞也很稳定。试了自旋,不错,但是问题来了。自旋刷就有点怪怪的了,怎么说了,在电脑或者在 250,ncpx
自旋时再打方向舵的时候,想让他们自旋起来刷的话,飞机会立马倾斜刷起来,但是HP100BL 如果小舵量升降或者副翼时,他没有倾斜,自动水平了,所以有点怪怪的;只有大舵量的时候才会出现那种电脑的感觉。 之后尝试各种倒飞刷,巨风什么的,不错。还有一次直接撞上了一棵大树,按下大齿照样飞。 总体感觉,初学者学习悬停,航线,刷,不错的选择。 如果厂家把自旋优化去掉就更好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网友E:
配件很便宜~请问配件的通用性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配件很便宜~请问配件的通用性如何

HP100尾部配件和主旋翼与MCP SCP  NONO CP完全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HP100尾部配件和主旋翼与MCP SCP  NONO CP完全通用。

要是跟6050配件通用就更好了 你说的那些配件都不咋便宜  hp100的配件跟fbl100的应该基本持平

网友:
怎么设置电调?????

网友:
求suv大最新固件

网友:
同问楼主,如何设置电调?电调板上的插座是不是电调的编程接口,用什么插头,求进入电调详细教程,谢谢楼主了!

楼主:
关于电调的程序及SUV固件,我放到了小鸡群: 313036969  空间;或者直接找我要:3637323;主要是不会上传附件.

网友:
LZ视频看着不好使,再说空间太小,不太看得出3D效果。

网友:
看完LZ的视频,我的脖子舒服多了

网友:
飞机好坏不论, 关键可以用自己的控,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听说这机也行,就是太丑了,要不早就下手了

网友G:
高頻頭 可以直插 d7 嗎
還是要弄7e刷固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頻頭 可以直插 d7 嗎
還是要弄7e刷固件呢??

可以直插D7,用原厂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H:
楼上,好改吗有要改动的地方啊

网友I:
请问是驰远的脚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好改吗有要改动的地方啊

我本有两架ncpx,ncpx确实不错,就是配件太贵了,就把它移植到了hp100bl上,舵机的位置完全对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把主板固定好就行了.飞行起来很确定,翻起来跟以前的ncpx无两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是驰远的脚架吗?

hp100bl的脚架太碎了,早就断了;买了fbl100的脚架及支撑杆,在hp100bl脚架孔里塞了点胶就可以了.另外,hp100bl拉杆也不行,也换上了fbl100的.

网友J:
我也用的D10控 怎么跟小鸡连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也用的D10控 怎么跟小鸡连啊?
接上高频头后就可以跟机子对频了。说明书会提供部分推荐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