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改电动加油泵

楼主(2014-04-25):
还是电的好用改一个!泵就是网上6块钱左右的!买个6角3挡开关和船形开关做电源开关。朋友买了个电显我看盒子正好 能用就要来了(盒子有点脆不过很合适)很好用成本10几块钱
千万别说象什么

网友:
太麻烦,手动加油有何不可,又不是加真机

网友:
出不,收了,哈哈

网友A:
这是离心泵吧,能抽上来油么?油泵是齿轮泵才行,才能自吸上来油。不会开泵之前先用嘴吸一口吧。期待楼主使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离心泵吧,能抽上来油么?油泵是齿轮泵才行,才能自吸上来油。不会开泵之前先用嘴吸一口吧。期待楼 ...

这是齿轮泵跟手摇泵一个道理!已经用几次了效果不比百元的泵效果差!开始接油桶那位置用了一个普通的塑料的管子后来化掉了经验告诉我圆珠笔芯管子和金属管子可以抗腐蚀

网友B:
总是担心电动的会产生电火花,然后就。。。咣!!!!
所以只使用手摇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是担心电动的会产生电火花,然后就。。。咣!!!!
所以只使用手摇泵

电机上有防止 火花的!上次漏油也没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