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我的GH3在升级到最新固件后出现问题。。。。。

楼主(2014-04-25):
今天试飞还是好好的,看了新的固件就升级了,
结果云台下面的灯是红色的,也就是与相机的连接没有成功,请赶紧检查解决,,,

另外发回我的GH3云台,急用。。。。。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A:
每次的升级总有些小问题,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的升级总有些小问题,绑定

急,怎么办呢?????没信号呀

网友B:
请重新检查所有连接和设置或尝试重新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重新检查所有连接和设置或尝试重新升级。

都检查了,也都试过了,刚重新升级后也是不行,紧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重新检查所有连接和设置或尝试重新升级。

怎么办?急用呀?我另外一个GH3云台修好了没有呀?赶紧帮我寄过来,急用

这个固件要检查呀,一定是固件的问题,升级之前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办?急用呀?我另外一个GH3云台修好了没有呀?赶紧帮我寄过来,急用

这个固件要检查呀,一定是固 ...

  除了红灯亮以外是否有其它不良问题? 还有你指哪个红灯?  麻烦附上图看下。

网友:
请打开相机。。。

网友:
我昨天也升级了,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红灯亮以外是否有其它不良问题? 还有你指哪个红灯?  麻烦附上图看下。

其它的都是正常的,是云台的LED灯,见上面我的相机是打开的,显示绿灯,而且没有在睡眠状态,而下面的云台LED指示灯显示为红色,说明没有跟相机连接上,输出不了信号,紧急。。。。

网友C:
着急用就不要升级拉。等有空再调试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着急用就不要升级拉。等有空再调试它。

恩,一定要改掉这个毛病,,,有视频,希望DJI尽快解决。。。。

楼主:
怎么办?我的GH3连接不上相机,很紧急。。。。。。。

楼主:
怎么办? 我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急,怎么办呢?????没信号呀

直接打dji技术电话咨询,论坛太慢。

楼主:
急,紧急。。。。。还是不行。。。

网友:
找大疆啊 同情!

楼主:
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希望研发的加油,急

网友:
有干扰,你可以拿到其他经纬度的地方可以获得重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除了红灯亮以外是否有其它不良问题? 还有你指哪个红灯?  麻烦附上图看下。

在吗?我的精灵2摔下来(低空摔到小树林中)外表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可是再通电时黄灯慢闪,当再启动时就是红灯快闪了,也不启动,拆开看不出哪有松动,都按紧一下,再上电,还是一样,怎么办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吗?我的精灵2摔下来(低空摔到小树林中)外表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可是再通电时黄灯慢闪,当再启动时 ...

红灯快闪时,连上调参看下调参中是否有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灯快闪时,连上调参看下调参中是否有报错。

都正常,没法了,我只好寄给卖家了,谢谢你关注,这些时还是玩我一改装一代吧,有困难再找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