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能用b6以5A的电流给6s的电池充电吗

楼主(2014-04-25):
能用b6以5A的电流给6s的
电池
充电吗?因为b6的功率是50w,按照计算只能最大电流2A充电,如果这样,那充满1w的电池要5,6 个小时?

网友A:
没有 最大是2.5了,冲5000的貌似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网友B:
肯定可以呀。

网友C:
6S电压22.2,B6最大功率50W,这样可以算出B6最多输出电流是2.25,当然你可以设置5A,但实际显示只能2.2A,我目前就是2.2A充6S5000毫安电池,一个半小时。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