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的3.1及3.12固件谨慎!炸机原因(都是gps惹的祸)付log记录

楼主(2014-04-25):
终于在log记录中找到了原因,因为发现在osd记录画面中,一出现‘’no gps‘’时,飞机在gps盘旋状态立马向右偏。附log记录大家参考。我是在工厂密集区飞的,不排除电磁干扰至gps失效,但出现nogps时应保持悬停才对。我会再用3.0的固件在同样环境中再试试。稍后上传结果给大家参考。

网友:
沙发 我的没GPS用3.1.2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从炸鸡实验中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呵呵,必须顶顶,不知道3.13怎么样啊

网友A:
朋友,有结果了吗,我一直等着你呢

网友B:
我的gps一直偏,从未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有结果了吗,我一直等着你呢

刷了3.0固件飞了25分钟暂时没有问题,等有时间多飞几个起落后再分享给大家

网友C:
gps丢失信号后的模式是可在mp里设置的,却省的好像就是增稳模式,而且gps没信号后不可能悬停,所以楼主多轴跑偏很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gps丢失信号后的模式是可在mp里设置的,却省的好像就是增稳模式,而且gps没信号后不可能悬停,所以楼主多轴 ...

你可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在gp
s模式下,有时候会突然高速跑掉,就是大幅度倾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3.0固件飞了25分钟暂时没有问题,等有时间多飞几个起落后再分享给大家

我刷了3.13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网友:
我刷的 3.13   GPS 模式  丢星后设定的是定高   有一次  GPS 电源松了,飞出 100米 发现 HOME 是 0 , 立刻 返回,切悬停 发现随风飘而已,定高模式。, 没有 乱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gps一直偏,从未曾解决。

我的也是一切他就往一边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在gp
s模式下,有时候会突然高速跑掉,就是大幅度倾斜

赞!就是这种现象,还好我只砸到BYD的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一切他就往一边跑

罗盘,搜星正常。。就是不能订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罗盘,搜星正常。。就是不能订点。

对的,就是这样,野外开阔地,啥干扰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就是这样,野外开阔地,啥干扰都没有!

继续捣鼓吧。

网友E:
3.12 混合板  发现问题, 从车库出去,从没有星 到 有星的时候,.  即使是定高 模式,也会 忽然  急速 往 一边去,我两次 都是去 右.

刷到 313 再这样操作  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在gp
s模式下,有时候会突然高速跑掉,就是大幅度倾斜

我的也遇到过在GPS模式下,机机不听使唤。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遇到过在GPS模式下,机机不听使唤。

你是什么版本的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3.12 混合板  发现问题, 从车库出去,从没有星 到 有星的时候,.  即使是定高 模式,也会 忽然  急速 往 一边 ...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MP,好像99版本的有点问题,不怎么兼容一些飞控,我用的是97的MP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MP,好像99版本的有点问题,不怎么兼容一些飞控,我用的是97的MP

1299 啊,这个和 MP 有关系吗
我升级到 3.13 就没事了。

3.12 连续 两次 这样测试  都 横飞出去了。 吓死。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版本的固件

3.12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299 啊,这个和 MP 有关系吗
我升级到 3.13 就没事了。

1299版本有些不兼容我们的罗盘,,,,,但应该不是绝对的,,我碰到了,网上也有很多人碰到了,就是1299版本不能矫正罗盘,,,,3.13的固件不知道稳定不,,我现在蛮担心的,,昨天飞的时候,有一次切换定高的瞬间,飞机大幅度倾斜,,后来又好了,,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99版本有些不兼容我们的罗盘,,,,,但应该不是绝对的,,我碰到了,网上也有很多人碰到了,就是1299 ...

3.01的固件,1.2.97的mp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刷了3.13,飞了几个起落都没问题..但是在调机的时候发现了usb连接情况下,一接电池,飞控罗盘与水平立马乱转,初步分析电源测量模块供电给apm中干扰了apm.出现了问题。我用bec单独供电给apm再试试。

楼主:
不知道大家出现这种情况.是否都是从电量监测模块供电给ap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大家出现这种情况.是否都是从电量监测模块供电给apm?

我是电调供电的,跳线到另一头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试过

网友:
3.1.2我也试过,差点飞丢,迫降楼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