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新尝试 双发虾艇初步测试视频报告

楼主(2014-04-25):
疑惑这样配置动力到底能不能跑,于是进行初步实验性测试,3S动力比较保守。。。试水意外稳定,先天抗扭力。。

艇长65CM

请教有经验大虾动力配置和调整。。。抛砖引玉。。。抛得就不知够不够远了。。

网友:
这个速度够了,可以考虑加上差速转向,这样差速+水舵,转弯半径应该很小

楼主:
如果加平衡仪和混控差速不知道有没有必要。。效果明显吗

网友:
有想法,有创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加平衡仪和混控差速不知道有没有必要。。效果明显吗

平衡仪应该没必要,混控差速还是可行的

网友:
这个挺不错,有意思

网友:
好像没有滑起来

网友:
閣下挺有創意!幾十年見盡一切奇招,還以為小日本是最天馬行空,原來今天我國出奇的制勝!所向無敵!可喜可賀!恭喜!恭喜!

网友:
快上视频说明一切!

网友:
人才  - -可惜你没上大动力  要看行不行 你要让船跑上80以上在看看

网友:
有创意,速度没有上来!!

网友:
没起滑,是重心问题吗

楼主:
是2445 3S 推力太小和推力线太高吧,这个怎么界定。。。

姿态算不算初步起滑了?

网友:
来图片欣赏

网友:
因为虾船起滑后左右两只脚是轮流碰水的,所以现在这种布局不能起滑,如果起滑之后轮流碰水那就悲剧了。

这种布局肯定不行!不过欣赏LZ,加油

网友:
非要这种布局可以考虑ECO的出轴方式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