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大疆创新售后技术支持中心常见案例分享:大疆飞控装机后,飞机起飞自旋

楼主(2014-04-25):
平台信息:
机型: 第三方I8机架
飞控: WooKong-M
固件版本: 无关
调参版本: 无关
调参是否有报错:无

问题/过程描述:
飞机为自己手动组装,在起飞前,检查了遥控各开关设置,电池电量,飞行器各部件连线,按照正常步骤开控,给飞机上电。然后校准指南针,等待GPS搜足够星,启动电机; 发现飞机离地后立即向左自旋,松开杆飞机依然旋转,打杆也无法修正,最后无奈只好降落。

问题分析:
从模友描述看,飞行前的检查和准备很充分,LED指示灯也没有任何异常提示。最后从模友发来一张飞行器图片,看出了端倪。
从图片可以看到,电机座的安装不水平,引起电机轴线与IMU所在平面不垂直,从而导致螺旋桨运转后会有水平分力;多轴偏航轴 (Yaw)的控制是靠电机在不同转速下产生不同大小的反扭力实现,由于反扭力的大小有限,在某个电机安装不水平的情况下,螺旋桨运转的反作用力不能克服水平分力的影响从而自旋。

温馨提示:
电机座安装不水平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如图示中圆形碳管机臂的飞机上;这种电机安装不正,模友还可以通过这些现象判断:
1.正常飞行情况下,往一边打方向会感觉没有往另一边打灵敏;
2.飞行一段时间后,发现某个电机比另一个转向的电机温度高;
3.如果有飞行数据,该不水平电机的转速会比其他电机的高。

网友:
你这也太倾斜了吧

网友A:
这也算一种故障?用大螺距桨必须靠电机的倾角来抵消反扭,同固定翼右拉角作用类似。

网友:
不错  给你点过

网友:
斜的方向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算一种故障?用大螺距桨必须靠电机的倾角来抵消反扭,同固定翼右拉角作用类似。

为什么有正反浆呢?就是因为相互抵消扭力的。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电机座的安装不水平要用什么仪器或方法来调整水平?

网友(2014-09-03):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电机座的安装不水平要用什么仪器或方法来调整水平?

淘宝搜索万向水平仪就可以找到这样的小东西了,不贵9元以内,这种机架就得用水平仪才能装好啊

网友:
这个发得好

网友(2015-06-18):
飞行数据需要iosd吧

网友:
概述DJI WooKong Multi-rotors(WKM)是为多旋翼飞行器爱好者们开发的一种自动驾驶系统。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多旋翼飞行器,WKM都可以为其提供GPS自主平衡和悬停功能。从四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算一种故障?用大螺距桨必须靠电机的倾角来抵消反扭,同固定翼右拉角作用类似。

老师能给解释下反扭和右拉角吗?不太理解值得什么意思

网友(2015-07-26):
此图中的是正桨,倾角反了,自然自旋。经长时间飞行,总结经验,电机正确的倾角可以改善抗风和机体摆动的现象。

网友:
不是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