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uperX4轴版 飞着飞着就红灯长亮

楼主(2014-04-25):
我的是superX4轴版 机身是650x  最近飞着飞着总是出现LED 红灯长亮的问题,查看说明书里面没有这个状态,表现是一旦红灯亮起 就无法定高定位,求教这是什么原因? 是否需要返厂维修?

网友:
必须返厂,不能犹豫

网友A:
飞控供电不稳也这样 而且附加的东西如果需要5V供电 千万不能走接收机 会使飞控供电电压不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供电不稳也这样 而且附加的东西如果需要5V供电 千万不能走接收机 会使飞控供电电压不足的

我觉得不应该是供电问题,因为我的供电都是单独的~ 没有走接收机的

网友B:
固件是1.08吗?最大的情况可能是GPS有问题。你可以把飞控U盘里面的x.log发我邮箱86360514@qq.com,备注说明下哪个飞行架次有红灯出现。

网友(2014-06-03):
引用 网友B:
固件是1.08吗?最大的情况可能是GPS有问题。你可以把飞控U盘里面的x.log发我邮箱86360514@qq.com,备注 ...

XA售后服务真的不错

网友:
红灯亮最大的可能就是摇控器与接收机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