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推机机

楼主(2014-04-25):
请教下固定翼尾推机和腰推机的反扭是不是比前拉机小很多,可以不用考虑对机身的反扭矩吧

网友A:
反扭只和机身跟桨的尺寸比例有关,一般尾推和腰推都是用小尺寸桨加高KV电机的方案,所以反扭要比前拉的低KV+大浆方案的要小。

网友:
转速高的电机用桨小,反扭也就相对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扭只和机身跟桨的尺寸比例有关,一般尾推和腰推都是用小尺寸桨加高KV电机的方案,所以反扭要比前拉的低KV+ ...

网友(2014-07-16):
一样的吧,这又不会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