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天线这么装,会对指南针干扰吗?

楼主(2014-04-25):
因为用的是平板,这样装是否会对指南针有所干扰啊|?求高手给个正确安装方法

网友:
没有用过这天线,帮顶

网友A:
都是接收用平板,没见过发射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接收用平板,没见过发射也用的

我的接收和发射都是平板,已经飞了2个起落了,没有出现过异常,但是别人说对指南针干扰很大。,

网友:
头一次见过这样的天线,你可以把它和指南针离得远些。
好像没有太多干扰

网友:
这么装对尾飞没问题,调头回来还有信号吗?

网友:
双平板 效果这么样?   是不是指向性要求很高呢?

网友:
平板天线是定向传输的  不好用吧   都是远距离接收用的

网友:
平板没有追踪云台的话效果应该不及三叶草吧

网友:
還是用三葉天線吧!這會有死角

网友:
其实发射用三叶完全够用啊
接收用四叶+平板比较好

网友:
发射用平板得不偿失呀

网友:
发射也平板天线?为什么那不是发射角度和接收角度都小了吗?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5.8g和2.4g之间有干扰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5.8g和2.4g之间有干扰码?

2.4和5.8 没有干扰,
但是会不会干扰指南针就不清楚啊,有人说会,有人说不会, 哎

网友C:
这个天线好像叫阵列天线,效果咋样? 比三叶草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