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机怎么让它转起来

楼主(2014-04-25):
各位老师:
朋友给的减速电机,标牌写着 3x230v 65w  6个线头 怎样连接才能让它转起来?

其中,线头1、2电阻为0欧姆  , 线头3、4、5之间(34、45、35)都为77欧姆

另外这种电机是叫异步电机吗

网友:
这是打印机上的电机吧,要驱动板才行的,我估计接四条线就行,万用表测一下,分两组,就四条,要是有原来的驱动那就简单了。

网友:
这好像是220三相电机。用变频器可以驱动。

网友:
1,2 是温度保险。3,4,5接变频器220v输出。
简易的方法,3接火,4接零,5接电容一端,电容另一端接3或4,可以改变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