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折腾联咏记录仪云台

楼主(2014-04-25):
行车记录仪,平时要装车上,玩的时候航拍,要拆装方便才对。开始买了个大的,把个云台改的不像样子了,于是便放弃,买了个小的,于是云台又被折腾了好多窟窿。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21122&extra= 这是第一次改的,经常啸叫和自激,颤抖个不停。弄了个四轴,没飞几次,炸机无数,现在飞控和GPS返厂,便继续折腾云台。终于找到了塑料盒子,锯开,打磨,双面胶加尼龙扎带,还有一颗小螺丝,最后又滴了几滴强力胶,哈。通电试机,没啸叫声了,不自激了

楼主:
还有一张

网友:
继续啊  继续  你的这个云台和我的好象啊  也是俄罗斯的板子么

网友A:
我也想减重呢,这个云台看着就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减重呢,这个云台看着就重

没法减重了,少十几克或者几十克又有什么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如果要把狗云台改成其他相机云台,不考虑力道够不够,是不是只要保证更换后的相机重心和狗在同一点就可以?

网友:
这叫爆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如果要把狗云台改成其他相机云台,不考虑力道够不够,是不是只要保证更换后的相机重心和狗在同一 ...

我也是新手,我理解重心的位置应该在两个电机轴的中心最理想

网友:
云台连摄像机总重多少?我DIY的云台连相机才168克,目前进一步减重优化中

楼主:
重量未知,不准备在折腾它了,最终版,呵呵

网友(2014-07-02):
楼主 请问下  这个行车记录仪怎么和图传连接呢?

网友:
我用热熔胶直接粘合的。稳,美观,牢固,取下方便不留痕迹(吹分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