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定制】伞式折叠V8大型航拍机架开始装机

楼主(2014-04-25):
第一步:组装电机

1、电调初步处理,尤其是用AB胶将电容管子加固,血的教训啊!

2、准备导线。使用了16号镀银特氟龙作为电源线,使用了24号
镀银特氟龙作为电调信号线(理论上讲,镀银特氟龙与同规格的硅胶线电阻小40%-50%)

3、导线焊接头浸锡处理,而且一定要浸饱满。(新手可看看,老手就当没看见)

4、焊接。保证焊接点饱满光滑,切不可有虚焊。(老手当没看到)

5、把导热双面贴剪成与电调散热片差不多大小的块。

6、用导热贴把电调的散热片与电调板牢牢的粘在一起,然后一起与电机座固定。(本人不喜欢用绑扎带,所以如此)

7、将电机与电机板固定,然后再与电机座一起固定。

8、将护橡胶线圈拧入电机臂折叠座上,虽然电机臂反复的折叠,铝件的边缘割断导线的机率非常小,但割破外皮的可能却不小,有了橡胶护线圈,安全性将大大提高。

9、插入碳管、固定碳管,根据自己的接线布局,焊接上了对应的插头,一支电机臂就大功告成了。

后续过程,且等且发贴……

网友:
期待更新 貌似做工不错的 伞8

网友:
观看折腾

网友:
伞折叠组件有没多的啊?

网友A:
看到前面的图片感觉很好,最后一张的T插掉了分!
虽然单个机臂电流不大,但用惯了XT60看见T插就不舒服,嘿嘿,可能强迫症了!

网友:
一看就是老鸟! 选线上面就特别重视!

网友:
不错,想想折叠部分是什么样的!

网友:
每个细节都拍得很清淅,看得很清楚,期待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前面的图片感觉很好,最后一张的T插掉了分!
虽然单个机臂电流不大,但用惯了XT60看见T插就不舒服,嘿 ...

同感

网友B:
不懂为什么镀银特氟龙线电阻要比同规格的硅胶线小
特氟龙作为线皮更耐高温,允许更大的温升,所以相同线芯情况下允许通过更大电流而已,不是电阻变小了吧?
电调信号线属于低频信号,几乎没有集肤效应,镀不镀银影响也很小,而且电调信号线电流及其微弱。
电源线就更没啥集肤效应了。
莫非是因为特氟龙可以更薄,所以相同外径的情况下可以有更大截面积的线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为什么镀银特氟龙线电阻要比同规格的硅胶线小
特氟龙作为线皮更耐高温,允许更大的温升,所以相同线芯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为什么镀银特氟龙线电阻要比同规格的硅胶线小
特氟龙作为线皮更耐高温,允许更大的温升,所以相同线芯 ...

举例:横截面同样为1.5,在温度20摄氏度的情况下,镀银特氟龙的电阻约为11.7欧/KM;硅胶线是约为20欧/KM;但作为电机臂40-50CM长的线,电阻差异基本可以忽略,所以纠结这个问题实属无意义。至于为什么选镀银特氟龙是有我自己的考量而已,就算是个人喜好吧。

网友:
线材很给力,关注

网友:
这颜色太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举例:横截面同样为1.5,在温度20摄氏度的情况下,镀银特氟龙的电阻约为11.7欧/KM;硅胶线是约为20欧/KM ...

其实我就是想问为啥1.5mm^2截面积,镀银特氟龙线20度直流电阻是11.7Ω/km而硅胶线是20Ω/km.(维基百科查到的结果16awg硅胶线截面积是1.31mm^2,20度时直流电阻是13.17Ω/km,好像没你说的那么大)
其实原因我也找到了,就是我最后那句,占了皮薄的优势,因为AWG规格指的是外径。
这个线用在机臂上还是有实际意义的,至少和硅胶线比起来更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就是想问为啥1.5mm^2截面积,镀银特氟龙线20度直流电阻是11.7Ω/km而硅胶线是20Ω/km.(维基百科查 ...

谢谢你一丝不苟的精神,确实我记错了,记成18AWG的硅胶线电阻数据了,16AWG硅胶线的值应该是14.6欧/KM(不同的资料出处可能也存在差异)。
特此更正。

网友C:
挺一下一丁   注重细节 话说这个ake电调怎么样

网友:
标记下 ,楼主细心人,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一下一丁   注重细节 话说这个ake电调怎么样

从2012年支持4S的AKE开始到后边支持6S的AKE,一直使用,从未让我失望,个人感觉比X淫铂金要好,线性好,响应快。

网友:
非常强大。搬板凳坐等下一步的精彩。

网友:
电机臂的插头个人认为应该用航空插头比较安全.

网友:
哈哈 Dji s1000要被脱销了。

楼主:
电机臂组装完成,来几张细节照片

楼主:
中心板安装:
上中心板扣件安装完成,扣件下方向作了槽口,可以沿锁紧方向调整锁紧行程和锁紧力度。

扣件的背面,用铝板做了一个带两个螺孔的小铝板代替螺帽,相当于连体螺丝帽吧,
小小连体螺丝帽作用却很大。试想当你拧螺丝的时候,背面的螺帽随着螺丝一起转动,同时没有空间供你固定螺帽时,是多么痛苦的事!

楼主:
下中心板的安装:
安装前忘记拍照了,用设计图代替吧,设计了4个耳朵作为图传、接收机等需要外突安装设备的安装位;

使用了大把的理线夹子,线还是这么乱,抓狂!

为了给收放脚架供电,大名鼎鼎的凤凰UBEC,被我搞的面目全非;

收放脚架实现快拆快装,是远距离运输的必然需要,于是用4波碳板作了两块安装板,同时作为加强支撑,效果很不错;

D-BUS线、电机输出线当然都是DIY了,防火花头也不能少。

网友:
这么大电机

网友:
果然是动了脑筋的,豪华版啊

楼主:
折叠臂固定座安装:
CNC定制加工的螺丝,价钱小贵了点,还加了圆磨抛光工艺,质量那是杠杠的啊;螺丝胶是必备的,安全第一

在转轴孔里加上滑润油膏,当然黄油、汽车润滑油也行;

来一个装好的侧面照,阳极氧化+喷细砂,不漂亮不行。

楼主:
来两张完成照片,晚上拍,效果出不来,将就吧。

网友:
这样做一个成本多少啊

网友:
这是DJI要疯的节奏

网友:
精品啊  定

网友D:
好机架啊,折腾帝又出精品了
这个固定搭扣可靠性怎么样?担心拉着拉着就软了,导致虚位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     爆预算  爆图纸

网友:
原来是丁胸!

网友:
机架是纺大疆s1000的折叠机架?求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机架啊,折腾帝又出精品了
这个固定搭扣可靠性怎么样?担心拉着拉着就软了,导致虚位

就这个问题,作一些解答:
1、关于配件选择:机臂锁紧机构,想到了很多种(当然不能抄X疆的,这是原则),包括用铝合金制作、用POM制作、用五金蝴蝶件和用现在这种五金搭扣。铝合金或POM制作,比较烦琐,所以暂时搁置;五金蝴蝶扣太重,找遍了X宝,找到最小的重量为38克,所以放弃;最后采用这种搭扣重量在7-8克,重量和功能、强度基本兼顾满足需要。
2、关于可靠性的问题:讲这个之前,先举自己怕一个真实例子,去年我也装了一架折叠八轴,使用的是螺丝锁定的模式,有一次飞行时,在空中居然把两颗用于锁定的螺丝震掉了,我全然不知,完成任务飞行后,返航、降落,一切正常无异,直到电机停转的那一刻,电机臂一下子趴下了两个,才发现锁紧螺丝掉了。由此可见,锁紧机构仅在飞机静态的时候,起到锁定拉紧电机臂的作用,当电机开始转动产生向上的拉力,就开始不断抵消锁紧臂的锁紧拉力,飞机一但起飞,锁紧拉力就等于0了。经测试,这一套搭扣在静态锁紧的时候,在电机臂顶端(也就是电机的位置)挂上2.5KG的重物完全没有问题(当然也视电机臂长短),
只要在降落时不是暴力冲击地面,个人觉得完全够用了。
3、关于机械疲劳的问题:
只要不超过弹性范围,不锈钢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比较强的,这种刚性+弹性的组合是一种比较合理的组合,刚性+刚性的组合是不太合适的。另外,在中心板上作了行程调节,可以调节锁紧力度,在一定的疲劳范围内可以作调节,所以虚位的问题可以不存在。目前疲劳测试数据还不够,搭扣的具体使用寿命次数是多少,还真不知道,不过换一个搭扣也就3元钱而已。

网友:
太帅了,LZ的设计好赞,早日批量吧。

网友:
不错啊!定一套吧!

网友:
好贴,不要烂尾就是更好的帖子了。

网友:
电机座很精致

楼主:
空机试飞了一下,稳

网友:
大机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试飞了一下,稳

前辈  你这个铝扣件  多少钱? 一套组装下来来  就机架

网友E:
郑总,用的是S1000的桨么?轴距是1100MM?脚架高多少呢?我做的比例不太协调。哈哈,

网友:
六轴的做吗

网友:
这个大八轴太帅了,顶楼主。

网友:
大神:小提醒一下,那个特氟龙线护套不是很结实很容易划破,透明的破了还不容易看出来,以前玩GOU的时候全用这个线改,经常短路烧保险。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郑总,用的是S1000的桨么?轴距是1100MM?脚架高多少呢?我做的比例不太协调。哈哈,

问题1:没错,用的DJI折叠桨+自己设计的桨夹
问题2:实际轴距为1070MM;
问题3:脚架离地高度:从下中心板到地面,垂直距离约为450MM

网友F:
仔细看了下你电机与电调链接的焊点,与电调安装板非常近,估计会有隐患,建议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看了下你电机与电调链接的焊点,与电调安装板非常近,估计会有隐患,建议处理一下。

视角差异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角差异而已。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我还是感觉裸露的焊点有极大的绝缘隐患。

网友:
真正的高手啊!

网友:
电调小号输出线直接一根信号线,负极不接可行吗? 我没试过! 我想应该可行!  或者是在飞控接口那里接一个地线来解决!

网友:
还要大疆何用?你这是屌炸天的节奏啊!目前你挂的什么?续航怎么样?我来一套呗!

网友:
用折叠桨,震动非常大,不用折叠桨,伞形机架向下折叠时桨的干涉很厉害。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顶了又顶必须的!
玩航模不仅仅只是玩,关键还要有创新改革、有自己原创的东西,还无私贡献给提供给大家分享,并启发大家的思路,共同探讨永远前进!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玩家高手,搂主一丁就是这样的!

网友:
顶楼主的无私奉献,图图拍的很漂亮

网友G:
问一下楼主粘电调用的双面胶,会不会因为电调过热而融化

网友:
是要挂5D吗,五金件不错,买吗

网友:
顶一个,土豪啊土豪~很漂亮的JJ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楼主粘电调用的双面胶,会不会因为电调过热而融化

这不是普通双面胶,这是高温导热贴

网友:
高大上真好,有米真好。看的我心潮澎湃啊。。。。
楼主报地址,我组织小伙伴,去。绑。架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一个十五二手区别也是母爱

楼主(2014-05-25):
引用 网友E:
郑总,用的是S1000的桨么?轴距是1100MM?脚架高多少呢?我做的比例不太协调。哈哈,

轴距1060,脚架净高450,后期要调回到42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心板安装:
上中心板扣件安装完成,扣件下方向作了槽口,可以沿锁紧方向调整锁紧行程和锁紧力度。

“扣件下方向作了槽口,可以沿锁紧方向调整锁紧行程和锁紧力度。”
沿锁紧方向可调虽然不错,但就怕震动使扣件变松,有一定风险

网友(2014-10-29):
一丁,你好,我买了一个你设计的V8 PCB版的八轴机架并且配了一个固定脚架但是没法安装,是不是所有固定脚架也要用快拆件配合后才能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