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ji4114 350kv电机应该配多大桨

楼主(2014-04-25):
如题,4114 350kv电机陪多大桨合适,新入手4个,暂时上4轴用,以后直接换8轴,想一步到位,求高手推荐,谢谢了,东西准备打包了,就等桨了!急

楼主:
电调选的大疆的40a的,够用吗?

楼主:
店家说1255的桨,上8轴也行吗?

网友:
1555或者1552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家说1255的桨,上8轴也行吗?

你的那个店家真无良。。。。12寸的桨,最起码6S的话要480左右KV才合适

网友A:
12寸需要6s 390kv

网友:
可配17寸桨

楼主:
17的他那里没有,就1555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