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失控飞丢了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4-04-25):
今天飞六轴   由于搜星慢   想先手动飞一下   结果飞的有点高    但在可控范围内   这时遥控器突然没反应了     打各个舵都没反应  高度也就7 80米   这个控地面拉距800米都不抖舵  看六轴上的状态灯是黄色的     此时六轴猛的向上升了很多   然后向远方飘走了    开车追   也没追上   消失在了天空中!  拿着图传接收转了很久   试试看能不能找到飞机上图传的信号   结果跑出去了7  8公里也没找到   估计飘的很远很远了     回家看S4的说明   说是状态灯为黄色的时候   说明IMU故障   这是不是说主控死机了啊!    前几次飞行黄灯也亮过    但几秒后又好了    这次直接飞走了   哎   损失惨重!         还有就是有个疑问    如果手动飞多轴   不开GPS    这时如果遥控器方面失控   多轴会是什么状态呢?   谢谢大家指教   顺便缅怀一下我那只拥有了3天的六轴   走好!!

网友A:
没GPS,失控时应该是定高模式,或者自动降落,也可能因为你的接收器失控保护到你的失控保护舵量状态,还有每个飞控不同也不同

网友:
随便就损失好多

网友B:
N久前朋友的LITE也是这样的情况下飞丢,先飞高,再飘走。。默哀。。。

网友C:
下次准备一架固翼,失控了就上去拦截。

网友D:
楼主节哀,再入手个更好的,升级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GPS,失控时应该是定高模式,或者自动降落,也可能因为你的接收器失控保护到你的失控保护舵量状态,还有 ...

恩  应该是定高模式下被风吹走了    在视距内看着它飘走   没见有下降    这样的话   这个电池足够它飘出10几公里了   呵呵

楼主:
是啊  玩了3天   平均每天1000多   哈哈   真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N久前朋友的LITE也是这样的情况下飞丢,先飞高,再飘走。。默哀。。。

默哀  默哀   看着它飞走   自己又无能为力    那种感觉说不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准备一架固翼,失控了就上去拦截。

再飞的时候下面拉根风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节哀,再入手个更好的,升级下

本来想开始玩FPV的   这下有阴影了   就算再飞   眼睛也不敢离开飞机了      下一架试试NAZA

网友:
就飞三天,太可惜哦~

网友:
以后要备条风筝线啊。损失惨重哦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准备一架固翼,失控了就上去拦截。

那还不如驯养只大雕更好,要是固定翼也跟着一起私奔了咋办?或者楼主买根FN16单兵防空导 弹备在身边

网友:
楼主用的是零度s4v2吗?我今天才装好的六轴,你的jj就这么走了,我都有阴影了。节哀lz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来想开始玩FPV的   这下有阴影了   就算再飞   眼睛也不敢离开飞机了      下一架试试NAZA

要是有FPV的话,也许就能跟踪、找到了。开车根据FPV传回的图像和数据跟踪追击,兴许小六跑不了

网友F:
上个礼拜我的naza lite也一样,飞高后打舵无反映,前向倾斜孟飞,姿态切换也无效,眼看要往小区里飞去撞楼,奇怪的是油门竟有反映,果断选择零油门坠机(怕飞到小区里砸到人)!成功坠毁在农田里,设备进水 不知道好坏,清洗了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有FPV的话,也许就能跟踪、找到了。开车根据FPV传回的图像和数据跟踪追击,兴许小六跑不了。 ...

上面有图传   可图传没信号了    估计飞出去很远很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个礼拜我的naza lite也一样,飞高后打舵无反映,前向倾斜孟飞,姿态切换也无效,眼看要往小区里飞去撞楼 ...

哎   看来低端产品的可靠性确实不怎么样啊   你这样一弄   也有阴影了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