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装好了,谁告诉我下好盈V3怎么设定呀

楼主(2014-04-25):
飞机装得差不多了,不过电调不懂设定,油门要推到一半才开始转~!

网友:
要设置油门行程:
油门打到最高,接通电源,听到马达滴滴两声,再拉到底,就好了

楼主:
谢谢!
我没有设定卡,请问其他选项要怎么设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没有设定卡,请问其他选项要怎么设定?

按说明书的程序来设定

网友:
不是有说明书吗,里面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按照说明书设定了,说明书的设置基本够用了···我一直用好盈,从飞腾到铂金再到V3,最基本的设置看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
厉害啊!高手云集啊这里

网友:
非主流飞机

网友:
说明书呀

网友:
本来就是油门40%以上才启动啊,关了定速5%启动,说明书已经讲的很清楚了,LZ不会是弄丢了吧,期待WARP360的试飞报告哦。。。

网友:
这飞机的旋翼头和尾波箱都是碳纤片。好难的样子。

网友:
有设置卡会方便好多的。

网友:
用这么好的电调啊,按理说用这么好的神器首先就是仔细的专心研究说明书,搞清楚它的基本用法和强大之处,然后再发帖发图嘚瑟一下。

网友:
1,校准油门行程(具体方法见说明书)2,电调默认是定速模式,需要油门大于40%才启动,需在遥控上将油门IDLE设置成大于40%的一条直线,如normal模式50%-50%-50%-50%-50%,3D模式70%-70%-70%-70%-70%;
供参考

网友:
我是用normal模式用来标定转速:0-50-50-50-50
IDLE1:65直线
IDLE2:70直线

网友:
电调没坏。鉴定完毕

网友:
默认是精灵模式 本来就是 40%以上才动。你说明书都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