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机加工达人请教下丝锥攻牙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4-04-25):
机身铝件上有些孔滑牙了,扔了又可惜,想攻大一号的牙继续使用,请教下如何确定底孔和选用丝锥

比如我现在要把m1.5和m2的牙攻成m2和m2.5的如何选择底孔钻头和丝锥,谢谢

上图是目前使用的螺丝规格

我也查了下,大致是说按螺丝规格-牙距=底孔,但似乎不对啊

网友A:
拿分走人 内牙与外牙不是一样计算的  自己百度把 我告诉你常用内牙 M 3  2,5  M4  3.3 M5  4,2 M6  5,2  M8  6,7
                                                                                     外牙M2 1.9  M32.9 M43,9  外牙只要小于标准牙的规格0.1到0,2就好了

网友:
我们以前使用铝件时,因为铝材质较软的原因,一般都加不锈钢螺纹套来使用,加套后的螺纹是标准牙,但是攻套时的丝锥是专用的要向他们买,如果出于修配的原因,可以把原先的标准牙按螺纹套的外丝扩大,再用专用工具安装螺纹套,应该是可以的,查了下某宝上很多,搜索不锈钢螺纹套试试看

网友B:
要用M2螺丝打1.6或1.7的孔,上M2的丝锥~要用M2.5螺丝打2mm的孔,上M2.5的丝锥~我都是这么弄的,锥出来的螺孔严丝合缝,低孔打大了,锥出来的螺孔有些旷~

网友B:
手工锥丝有技巧哦~底孔深度应该长于螺丝螺纹长度1.5-2.0mm,丝锥头部是攻不出螺纹的,前进半圈退1/3,必须点点儿润滑油,我用机油,建议先在废料上练练,攻出几个就熟练了,手工锥丝垂直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M2螺丝打1.6或1.7的孔,上M2的丝锥~要用M2.5螺丝打2mm的孔,上M2.5的丝锥~我都是这么弄的,锥出来的 ...

谢谢,我之前可能是底孔小了

网友C:
你这样的小丝孔放牙套很麻烦。而且没有专用工具。只有攻大一号的丝了,用挤压丝锥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的小丝孔放牙套很麻烦。而且没有专用工具。只有攻大一号的丝了,用挤压丝锥最好。

谢谢,我去看看是什么东西

网友B:
扩孔最简单,轻轻松松,有那种滚花螺母,孔要开到3mm,把滚花镶进去~

网友:
技术达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拿分走人 内牙与外牙不是一样计算的  自己百度把 我告诉你常用内牙 M 3  2,5  M4  3.3 M5  4,2 M6  5,2  M8 ...

顶一个 和我们机加工用的一样 水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孔最简单,轻轻松松,有那种滚花螺母,孔要开到3mm,把滚花镶进去~

450机身铝件上的空间没那么大啊

网友E:
用螺套丝锥攻丝之后上螺套(需要螺套扳手)可以沿用原尺寸螺丝,而且有很大概率不会再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螺套丝锥攻丝之后上螺套(需要螺套扳手)可以沿用原尺寸螺丝,而且有很大概率不会再滑

而且技术不好,会坏很多个牙套。还要牙套丝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 和我们机加工用的一样 水平不错

因为我是机加工的,,,,,,,,,

网友:
螺距一样的螺丝 可以直接攻丝的 的  如果大号的螺丝没有相同螺距的 那只能打孔到光孔 再攻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机身铝件上的空间没那么大啊

看看我做的,手工攻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是机加工的,,,,,,,,,

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