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RF7 的直升机设置

楼主(2014-04-25):
买了新的RF7,直升机飞不起来。

哪位高手可以赐教一下直升机是如何设置的呢?

网友:
内容太片面,很难回答啊

网友:
楼主发个图片上来看看呗。

网友A:
G7选择Simulation(模拟),select controller,选择interlink,点OK。拔出3.5音频线再插,此时不要拔掉加密狗.校准 interlink ellite.下次就可以直接选择interlink ellite来玩了。然后再进行通道设置,油门和smoke要关联,就是动油门时也跟着一起动的那个通道设置为smok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7选择Simulation(模拟),select controller,选择interlink,点OK。拔出3.5音频线再插,此时不要拔掉加密狗. ...

先前主要是不懂怎样设置油门通道,固翼机的飞行正常,直机就飞不起来。

遥控推油门时,第二、六通道有反应。

现在我把第二通道设置为油门,按DX说把第六通道设置为Smoke。

机子飞起来了。但Idle好像工作不正常。

网友:
我的RF7是设置第3通道是油门(我的是右手油门),我也是新手我发现凤凰还是好飞一点,双桨的直机比单的好飞。SMOKE真的要和油门一个通道。有些直升机打开第7通道不设置也转,一推油门就可以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