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请进 请问飞越t810 wkm gps还是姿态都不太稳怎 ...
大疆技术请进 请问飞越t810 wkm gps还是姿态都不太稳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25):
可以定住 但是机子不规则晃 导致视频上下抖
云台
修正不了 imu我用软的海绵粘的

网友A:
传说种的果冻效应,不是别的就是桨的震动引起的

网友B:
方便的话,麻烦拍一小段视频看一下,也方便分析

网友C:
上个视频看看具体情况

网友D:
等真像。视频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