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iCharger采用了国际最先进的自动灭火技术;介绍如何用万用表测量锂电各片电压

楼主(2014-04-25):
据介绍,iCharger306B采用了国际最新的安防技术,而且这是去年6月份以前就采用的技术(因为我的充电器是去年5月20日后买的),非常有实际作用

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自我牺牲——融断技术

iCharger306B,由于功率达1000W,充电电流最高达30A,因此,功率惊人。但是,这样一来,极易造成火灾。特别是在充电的时候如果人不在现场……这方面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大家可以在坛子里慢慢搜。

因此,iCharger306b的研究人员,采取了各种方法,杜绝这种可怕的后果发生。其中之一就是向保险丝学习。

知道保险丝吗?哦,忘了,玩机机的人哪个不知道保险丝呢

传统的保险丝可比现在的保险管可靠多了,只要过载达极限,立即融断,防止造成进一步的恶果。306B也是这么做的,而且,为了绝对安全,将过载极限值设得非常低。最大充电电流不是30A吗,那就设置到20A就融断,怎么样?安全吧

公元2014年4月21日,我亲自测试了这个功能。由于此前发现306B经常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特效,所以我决定利用周末好好发掘它的功能

保险丝的效果:

楼主:
      找出手头4块10AH 6S的电池,随机选了2块电池开始充电,用的是2C充电,也就是20A。以前充电时,因为舍不得电池,所以都用的是0。5-1C充电。这次为了做试验,首次使用了2C充电电流。10分钟不到,我发现气味不对,充电器灯灭了。仔细一检查,发现了上面的几副图片。

看看306B电线上鳄鱼夹的香蕉头成了什么样?保险丝的作用非常明显,20A的电流,不到10分钟,准确地融断的电源线。

幸亏有这个功能,才不至于酝成更大的灾难(我当时在现场,如果不在现场,估计也不会出现什么事故,有这个功能做保护,安全多了)

我很惊讶厂家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要知道,把标称30A充电电流的电源线融断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要做到非常精确,基本不可能。所以,我切开了融断烧焦的塑料部分,大家发现了什么吗?

香蕉头公头后面焊接电线的内部深4.97mm,见下图:

但是,电源线焊接部分的头只有3.03mm(见下图):

非常巧妙,也就是说香蕉头公头内部有近2mm是空的,既没有铜丝,也没有焊锡。厂家通过这种减少焊接面、虚焊的工艺,实现了20A充电电流融断电源线的功效。

不仅如此,香蕉头内非常干净,一点都没有挂锡的痕迹(见下图)

所以,厂家合理地利用了虚焊技术,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时间,提高了效率,而且还大大地提高了安全系数,这样,无论模友怎么设置,都不会引发火灾,也不会对电池造成大电流冲击。

这种技术,值得推广。

除了安防技术,还有……

306B的新功能太多了。太晚了,明天接着讲,后面的故事还多着呢,有大量的图片、数据。

楼主:
二、滴水穿石——电池多吃技术

大家知道,目前电动飞行器的致使弱点就是电池的续航能力(电动汽车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公司、实验室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解决这个问题。306B的研究人员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核心技术(不好意思,为了推广iCharger,我就在这里宣传一下核心非专利商业秘密,这种技术精髓之深,一些大厂也学不来,小厂可能会山寨,但不会对大品牌造成市场冲击,所以厂家不用担心会被剽窃)就是:电池多吃技术。但是,普通的充电器对LiPo电池的截止电压是4.2V,到了截止电压后就会切断电源,以保护电池,但同时充电量也至多达到普通水平。iCharger采用了巧妙的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可以让截止电压也是4.2V的充电器可以充入更多的电量。

请接着往下看。

我用土法暂时接上了融断的电源线(重新焊接、套热缩管),继续进一步的测试。

下面是一块10AH的充电情况(为了避免广告嫌疑,这里不披露品牌):

306B的读数:

13.83 23.69 33.85
43.82 53.81 63.81

为了有个对照,我先使用了BB响上的测电压功能,后来考虑到它的误差可能比较大,所以找了个万用表重新测量电压。下面是万用表测量出的电压值:
(很奇怪,上传的图片全成了倒着的了。凑和着看吧)

为了方便大家看,综合一下:
Cell #  iCharger   万用表     误差
Cell 1    3.83       3.806       0.024
Cell 2    3.69       3.745      -0.055
Cell 3    3.85       3.809       0.041
Cell 4    3.82       3.816       0.004
Cell 5    3.81       3.812      -0.002
Cell 6    3.81       3.812      -0.002

楼主:
同样的方法,测量了第2块10AH 6S的电池。见下图:

Cell #      iCharger  万用表      误差
Cell 1      3.76      3.723      0.037
Cell 2      3.66      3.727      -0.07
Cell 3      3.73      3.696      0.034
Cell 4      3.76      3.755      0.005
Cell 5      3.72      3.724      -0
Cell 6      3.72      3.727      -0.01

iCharger测量的电压值和万用表测出的电压值看上去并不大吧,但核心技术就在这里。306B(iCharger其他型号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是否也存在这种技术)由于发现各片电压不平衡,所以就不停地充电,充啊充啊,直到你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强行断电,再一测电压,惊喜:各片电压中,不少是在4.2V以上,然后保留一、二片在4.2V以下。通过这种方法,实现了对普通的LiPo电池多充的、众望所归的愿望。

什么?你说担心电池过充?没关系,过充不怕,大不了换新电池。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还可以拉动内需,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方法之巧妙,真不容易!!!向iCharger的研究人员致敬!

从上图可以看出:测量单片电压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测量平衡头裸露出的电极,相临的2个电极就是对应单片电池的电压,如果从负极的一端跨到正(红)级一端,则测量的是总电压。

先暂停,发个贴子真不容易。

网友A:
当心Icharger的托们出来喷你喔

楼主:
占位,再讲故事

楼主:
继续占位,让托们到后面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心Icharger的托们出来喷你喔

让拖把们到后面去喷吧

网友:
刚入了306,前排占座关注

网友:
这种创新性厂家就值得这么推广 买充电器第一看的不是稳定 而是安全 尤其是这种大电流充电器

网友:
额呵呵。。。。。。。。。。。无聊的孩子们。。。。。。。。。。。。。。。。。。。。。。。。。

网友B:
是款好充电器,你得可能是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款好充电器,你得可能是虚焊了。

请继续往后看,不仅仅是虚焊的技术,还有多充、过充技术,你还没看呢

网友:
这是要弄成连续剧啊?

网友C:
凭经验在焊接点做了手脚
比如他焊接的时候只焊接了20A左右的焊锡上去
所以到了一定的电流就熔断了

网友D:
楼主真是高级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是高级黑啊。。。。

厂家更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凭经验在焊接点做了手脚
比如他焊接的时候只焊接了20A左右的焊锡上去
所以到了一定的电流就熔断了

这技术不容易掌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技术不容易掌握啊

是的、不过慢慢摸索后也能学会

网友:
楼主高级黑啊。。。

网友E:
话说楼主,第一条我觉得你是对的,明显质量不行,第二天倒不太容易说你对,因为有很多电阻误差,比如万用表本身的内阻,插头部分等等。不过国外对icharger评价是便宜,,相对于pl8而言,所以我一直用pl8不用icharger,再说icharger一般也不对国内销售。人家在国外服务好到老外都说好,不过对内嘛,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楼主,第一条我觉得你是对的,明显质量不行,第二天倒不太容易说你对,因为有很多电阻误差,比如万用表 ...

不过,我也觉得可能是PL6或8的可能比较好,至少其1A的平衡电流,估计平衡速度要快不少

网友F:
支持lz继续发帖啊,也刚入306b不久,看看我们是不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lz继续发帖啊,也刚入306b不久,看看我们是不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呵呵……

看看你中奖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

看看你中奖没

目前就看到一个比较诡异的问题,我在开10A对4S 2600的电池充电的时候(我电池是5C充电,完全可以抗住10A充电),到最后充电先充到16.9v左右,这时看每个芯的电压是4.2,按理说应该是16.9除以4啊,然后充电电流慢慢减小,电池总电压也随之减小,这期间每个电芯的电压都是4.2,不变,可是总电压从16.9减小到16.8,直到充电完成,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看看你中奖没

然后就是我刚发帖问的一个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lz继续发帖啊,也刚入306b不久,看看我们是不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306B 的电压监测不十分准确,小小的误差可能毁掉你的电池,如果你长期用它充电。

我买的几块电池,都是第2个cell先坏的。我怀疑是电压虚低,所以实际总是过充。长期就会导致电池迅速坏掉。关键厂家总是将问题推给电池。如果偶然一块电池有问题,可能是电池的事,可如果所有电池都面临这个问题,还能说是电池的问题吗?

你所说的存储电压问题,其实从根本上讲,和我说的问题是一致的,都是电压监测不准。

Good Luck! May God bless ur batteries!

网友G:
占位,坐等专家辟谣

网友:
笑了。高级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占位,坐等专家辟谣

估计专家是不来了,我已经等了两星期了

网友(2014-10-18):
我觉得这个充电器挺好的啊,第一点确实是你运气不好遇到虚焊的了,这个充电器我用了一年半了,充了不知道多少电池了,充电站的时候经常30A全开充几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的,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抽中上上签

网友:
黑出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就看到一个比较诡异的问题,我在开10A对4S 2600的电池充电的时候(我电池是5C充电,完全可以抗住10A ...

导线线损电压造成的,大电流情况下检测到的电压偏高,所以它会略微超过截止电压,触发条件以后减小电流恒压充电,最后就收敛到截止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