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600N用什么BEC的疑问

楼主(2014-04-25):
我的600N一直在用原配的BEC,因为水平一般,所以也没感觉到什么不妥。
之前飞的电机,现在飞油机,总觉得反应慢半拍,急停或***拉升总觉得软软的,我的引擎调得很OK了,定速也是用魔镜测下来,IDLE的悬停转速在2050转左右,而且大螺距转速不怎么掉。一直以为是油机本来就这个特性,慢。最近才发现可能有点问题:
我用的亚拓2合1,那个显示电量加点火的小盒子,开关坏了,所以我是直接把焊点焊上用的。后来觉得每次飞一箱油下来,要拆头罩拔线(中间要休息一会,不想浪费电),然后想飞了再插电,把头罩装上,有点麻烦,于是找了个车用的开关(就是最普通的两头是线中间是一个开关的),连在BEC和电池的中间。飞了几次发现不对。之前没有开关的时候,在地上狂动舵机,所有舵机一起动,绿灯也只是微微有点闪,现在装了开关,所有舵机一动,第一个绿灯(也就是表示电量最满的那个灯)闪得几乎要灭了,后面几个灯也闪得比较厉害,说明瞬间供电不足。我怀疑是这种普通开关的通电量太小,限制了电流,于是拆掉了。接着我就想到,亚拓原装的2S电池,还是JST插头,本身就只能通过小电流,是否本身已经限制了舵机的输出,导致舵机不能全力工作呢?油机虽然肉,但我的机机肉应该有一部分是这个BEC本身的输出小(5A还是10A忘记了)和插头电流小有关吧?我的舵机全换了SERVO KING的高压舵机,本来想的是就把这些舵机当普通舵机用,用在油机这种动力也应该足够了。但我现在怀疑,连普通电压下它们也没能发挥全力。
不知道大家是否换过BEC?有何看法?如果要换,换哪种比较好?
因为预算限制,所以不打算换顶级的什么持续20A输出的,因为油机应该也用不到。我的疑问是如果换的话,多少A的BEC够用?10A?15A?

网友A:
本人用韩国的7020BEC,感觉很方便,双驱动可以既给高压舵机供电又给普通的油门舵机供电,就是线性稳压器发热比较严重,不过为了更纯净的直流电这点发热我还能接受。这款有单独的插拔式控制开关,感觉很高端,不过听说这个开关关闭的时候接收电还是有少量的放电,长时间停机还是需要拔电池。

网友B:
哥们你一块接受电可以飞几个起落。什么时候有空去璜土一起飞飞,顺便指导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用韩国的7020BEC,感觉很方便,双驱动可以既给高压舵机供电又给普通的油门舵机供电,就是线性稳压器发 ...

谢谢回复!我也看过这个bec的介绍,看样子入手这个应该没错。不过这个bec是不是没有二合一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一块接受电可以飞几个起落。什么时候有空去璜土一起飞飞,顺便指导指导指导

原装电池3个起落。我qq41114095,有空约了一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也看过这个bec的介绍,看样子入手这个应该没错。不过这个bec是不是没有二合一功能了?
来自 ...

嗯,想要自动点火得另配了

网友:
亚拓2和1是5.8V,6A线性BEC

网友:
我用好盈的UBEC,8A的,用450的3S电池供电,可以飞半桶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