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2 GPS的一点小状况。

楼主(2014-04-25):
我的A2刚装好,昨天试飞,出现了一次小状况,插电后GPS在几秒钟内从0-13,在一秒后又没有了,并且一直等待都没有卫星。
拔电源 重新启动。这次正常 几秒后卫星数量12。等待一会儿没变化。起飞。安全完成试飞。
但希望一直能稳定下去。
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确保所有接线都正常,检查所有固件都已是最新固件。

网友:
拔电从新启动马上有星是因为刚才预热过了,刚开始收星会比较慢的

网友:
没用过Iosd,一般都是看指示灯,还没见过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确保所有接线都正常,检查所有固件都已是最新固件。

您这回答有点模式化了吧。
1:我飞机接线如果不正常,飞行肯定不正常 甚至无法起飞。
2:我所见到的情况是:调参前如果不更新 就不能进入调参菜单,每个固件都是最新的。

那这个情况偶尔发生是正常还是隐患?

WKM以前也出现过同样状况搜不到星,都要重启一下。 但上千起落从来没发生飞行异常。
A2出现这个状况我暂时拿不准。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S1000白金+A2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丢星之后不受控拉升,最后差点坠机。。。。GPS数不断的在0和12之间切换,最重要的是iOSD MkII记录的所有数据基本都不对。。麻烦楼主留个QQ?

楼主:
没事儿了。我把IOSD升级了一下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确保所有接线都正常,检查所有固件都已是最新固件。

技术3是机器人,鉴定完毕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上电等了半天都收不到星,然后拔下来重新上电很快就12颗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