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图】新手单打独斗飞跃 450 pro v2 装好了~周末首飞前先发个图...

楼主(2014-04-26):
昨晚上图失败,重新补一下图,嘿嘿。。。
刚买时:

这里布线有点蛋疼

电调和电机连线放外面,三种颜色热缩管包上一一对应,方便插拔和调机

侧面一张

另一侧

斜俯视

用买空机时自带的双面胶,剪成L形贴住电调

电调装肚子里了,散热孔对准侧板上的孔,确保散热效果,新手装机也动了点脑筋,嘿嘿。。。

rx1002天线太长,拉到机头来了

另一根天线缠在脚架固定处,外漏接收线部分放直,与另一根相互垂直

最后装机效果:

网友A:
第一个图能看到!其它图都挂了.....

网友B:
同上
接收放侧板,炸鸡易伤线

网友C:
小线缕的~小弯挝的~电调下置~整机尾部比较重吧~

楼主:
RE: 新手单打独斗飞跃 450 pro v2 装好了~周末首飞前先发个图...激动、期待...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能看到!其它图都挂了.....

额…… 怎么会这样,晚上回去重发……

楼主:
RE: 新手单打独斗飞跃 450 pro v2 装好了~周末首飞前先发个图...激动、期待...

引用 网友C:
小线缕的~小弯挝的~电调下置~整机尾部比较重吧~

尾部是有点下垂2度左右,前几天我发过贴子问这个,老鸟们说无副翼的没有什么影响就这样了,你能看到图?

楼主:
RE: 新手单打独斗飞跃 450 pro v2 装好了~周末首飞前先发个图...激动、期待...

引用 网友B:
同上
接收放侧板,炸鸡易伤线

接收实在不知放哪…… kbar配的线也短,放不到别的地方去啊……

网友:
第一个图能看到!其它图都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收实在不知放哪…… kbar配的线也短,放不到别的地方去啊……

放在底板上面,大齿盘下面,那个横板不要用了,线走里面刚好

楼主:
RE: 新手单打独斗飞跃 450 pro v2 装好了~周末首飞前先发个图...激动、期待...

引用 网友D:
放在底板上面,大齿盘下面,那个横板不要用了,线走里面刚好

那里放电调了,晚上下班回家重新发图……
电调只能放那,机头电池下面空间太小装不进去……

网友:
线排的有点复杂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里放电调了,晚上下班回家重新发图……
电调只能放那,机头电池下面空间太小装不进去……

我的是铂金40A就放在电池板下面,斜着放可以的

网友E:
多上经验给新手们挑挑明灯

楼主:
RE: 新手单打独斗飞跃 450 pro v2 装好了~周末首飞前先发个图...激动、期待...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铂金40A就放在电池板下面,斜着放可以的

v3比40a的大? 我怎么也装不进去啊…… 换个金属电池固定座应该可以疼出点空间……但没买……全套下来已经花4000左右了,远远超出预算了…尽可能能省省点……

楼主:
RE: 新手单打独斗飞跃 450 pro v2 装好了~周末首飞前先发个图...激动、期待...

引用 网友E:
多上经验给新手们挑挑明灯

嗯嗯,晚上回家重新补图……

楼主:
RE: 新手单打独斗飞跃 450 pro v2 装好了~周末首飞前先发个图...激动、期待...

嗯,仅能能看到的这张图是最复杂的,排这里的时候最蛋疼了的……

楼主:
RE: 新手单打独斗飞跃 450 pro v2 装好了~周末首飞前先发个图...激动、期待...

多谢多谢~! 晚上补图后还请赐教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v3比40a的大? 我怎么也装不进去啊…… 换个金属电池固定座应该可以疼出点空间……但没买……全套下来已 ...

切二刀中間去掉

楼主:
恩。。。 这个也想过了,不过放弃了。。。

网友F:
唯一的败笔 接受外置 一大串肠子外露 ·很难看呢·

网友:
感覺是浩大的工程

网友G:
接收天线还能这样?头一次见。得尽量远离电子设备,避免与金属物接触。

楼主:
RE

引用 网友G:
接收天线还能这样?头一次见。得尽量远离电子设备,避免与金属物接触。

实在不知道该放哪里了…… 再远离不也是机身那么大点地方里吗……

楼主:
..

引用 网友F:
唯一的败笔 接受外置 一大串肠子外露 ·很难看呢·

实在放不下只能放外面了额……

网友H:
哇,单打独斗好厉害!求配置,求详情,请问楼主如何学装机调机呢?求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哇,单打独斗好厉害!求配置,求详情,请问楼主如何学装机调机呢?求资源

过奖了…… 配置如下,怎么弄的嘛…… 不是不教,只能说潜水潜个半年就好了……估计问老手也是这么回答的吧…… 嘿嘿,这个调机一两句说不清楚…我静态是调完了,还没首飞,试飞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能不能调好呢……反正到现在这里置顶和经典帖子几乎翻遍了……
潜水潜了大半年后发贴请教了很多这里的高手才入的额……
给配置表:
飞越pro v2空机
好盈v3 50a电调
kst315舵机×3
kst515尾舵
花牌6s电机
kbar陀螺
d10控+rx1002接收器
花牌6s 1300电池×2(肯定不够,还要再买)
un-a6充电器
再加一些工具和配件……差不多到现在4k没了……

网友:
顶单打独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过奖了…… 配置如下,怎么弄的嘛…… 不是不教,只能说潜水潜个半年就好了……估计问老手也是这么回答的 ...

谢谢!学习了!我在潜水学习中,准备到时候整个类似的配置,现在飞模拟,看帖子,学习楼主这种装机资料,祝爽飞!

楼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学习了!我在潜水学习中,准备到时候整个类似的配置,现在飞模拟,看帖子,学习楼主这种装机资料,祝爽飞! ...

谢谢~! 明天如果不下雨不刮风出去首飞,炸不炸都回来交报告,哈哈……

网友I:
建议,只是建议,可以买7075的主轴固定座,日后炸鸡更换舵机臂很方便,因为7075主轴座是大轴承的,也可以选择飞越69园的分离式主轴固定座,那个轴承都好买得到,日后更换轴承也方便,还有就是电池板那个位置不用割了,加长电池板12块钱塑料的就非常好,可以解决电调能放电池板下面,还有把接收机收到机腹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只是建议,可以买7075的主轴固定座,日后炸鸡更换舵机臂很方便,因为7075主轴座是大轴承的,也可以选 ...

多谢寂寞哥详细的指点哈~ 受益匪浅了~!

楼主:

v3电调缓启动应该挺好的,切换特技模式的时候也有转速过度,按理来说正常飞的时候不会扫齿吧…… 有必要一定要换斜齿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只是建议,可以买7075的主轴固定座,日后炸鸡更换舵机臂很方便,因为7075主轴座是大轴承的,也可以选 ...

再问一下,这7075到底是什么啊? 经常在论坛里看到,但在t宝上又搜不出来……

网友I:
引用 楼主:
v3电调缓启动应该挺好的,切换特技模式的时候也有转速过度,按理来说正常飞的时候不会扫齿吧…… 有必要 ...

V3关闭精灵定速,缓启虽好,但是新手悬停期间,难免会被风下压导致掉高,那你就需要急推油门和螺距起来,那一瞬间可能会扫齿,至少我当时没关定速的时候挨过一单,斜齿直齿根据自身情况去感受吧,好好利用手上有的东西,而不要盲目去改变现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这7075到底是什么啊? 经常在论坛里看到,但在t宝上又搜不出来……

X宝输入7075工作室

楼主:

引用 网友I:
V3关闭精灵定速,缓启虽好,但是新手悬停期间,难免会被风下压导致掉高,那你就需要急推油门和螺距起来, ...

那定速模式下是不是不会出现这种扫齿情况了呢?我已经设定定速存储模式了,普通模式下的油门杆中点螺距0,油门50设定好,明天首飞就准备做转速标定,标定好后马上退油门再重新设置一下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再正是首飞蛙跳…… 我这方法对新手来说有没有风险呢…… 我模拟器旋停现在还好,也能各方向乱翻滚……

楼主:

哦哦,原来是店名啊…… 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定速模式下是不是不会出现这种扫齿情况了呢?我已经设定定速存储模式了,普通模式下的油门杆中点螺距0 ...

新手别去整定速这些,把定速关了,油门一条斜线,螺距要设置好,普通模式螺距-2.0-4-6-8度螺距,等能进阶设置定速的时候再去折腾,别一下子想这么多,吸收不过来,若想尝试,在模拟器上面来练就得了,话说我都没感受出定速的感觉,基本上都是遥控设置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手别去整定速这些,把定速关了,油门一条斜线,螺距要设置好,普通模式螺距-2.0-4-6-8度螺距,等能进阶设置 ...

哦哦… 那我老实点一步一步来…… 嘿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实在不知道该放哪里了…… 再远离不也是机身那么大点地方里吗……

你搜搜图看别人怎么弄的吧。我是没见过接收线围着舵机绕着电线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搜搜图看别人怎么弄的吧。我是没见过接收线围着舵机绕着电线走的。

没找到图啊。。。  之前找了很长时间了。。。没找到自己瞎缠就缠成这样子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图啊。。。  之前找了很长时间了。。。没找到自己瞎缠就缠成这样子了。。。

哈 很容易啊 本坛搜索“布线”,一堆一堆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 很容易啊 本坛搜索“布线”,一堆一堆的帖子

好的,谢谢~   今天就这样去首飞了的。。。 一会儿发首飞报告视频,嘿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今天就这样去首飞了的。。。 一会儿发首飞报告视频,嘿嘿。。。

祝顺利。另外建议,新手不要学老手图漂亮复杂布线,应本着走外线越简单越好,线全都集中在一侧侧板,这样拆机修机都方便。毕竟新手,修调的时间比飞的时间多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祝顺利。另外建议,新手不要学老手图漂亮复杂布线,应本着走外线越简单越好,线全都集中在一侧侧板,这样 ...

好的,多谢提醒~  今天两块电没炸鸡,嘿嘿。。。
不过飞起来还是有点问题。。。起飞时锁不住尾。。(离地后也逆时针旋转,有时又能锁住,正常飞了2分钟) 一会儿发首飞报告发视频,还望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H:
果然爽飞哇?没炸就好,期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果然爽飞哇?没炸就好,期待视频

虽然没炸,但没爽,呵呵。。。  就悬停了两分钟,其他时间一直起飞打转降落循环。。。
视频发布还在审核,审核完就发首飞报告了,嘿嘿。。。

网友J:
装的不错,注意布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装的不错,注意布线啊

多谢多谢~ 接收那边的布线就先凑合飞一下吧…… 等炸机后有需要重新布置一下……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