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航拍的利器---Phantom 2+H3-3D【livesolo】

楼主(2014-04-26):
      H3-2D虽然在同类两轴云台中的稳定性属于上乘,不过两轴云台航向角摆动的硬伤,尝试过多套机架和动力的搭配、也尝试过NAZA V2、WKM、A2来挂载H3-2D,不管如何调试和搭配,长航线、高速、大风、刷锅时航向角那种虽然轻微,但是随时存在的那一点点摆动,总是蛋疼得厉害。

     虽然一直不太喜欢用四轴来航拍,更喜欢六轴、八轴冗余设计的安全性,但是由于太期待三轴狗云台,单独版H3-3D又迟迟不发售,实在忍不住这败家的节奏,在DJI天猫店购入Phantom 2+H3-3D套装。

       完全没有想到第三轴增稳的加入,可以让H3-3D稳定性完全提升了一个高度,虽然第三轴不能360°完全旋转,但是如此高的稳定性让Gopro拍出的画面稳定性已经与Z15不相上下,这惊喜来得太突然。

       Phantom2良好的机动性,与H3-3D稳定性的搭配相得益彰,选用白色减震球,果冻全无。
       相对低价的整套价格,让飞行少了点压力、多了点乐趣,而且对于航拍来说,稳定性的需求应优先于对画质的要求,Phantom 2+H3-3D的组合让Gopro的航拍有了更大的使用领域。

      上一段当地一条主街道的视频,剪辑了一下、消除了鱼眼,全程无增稳,为了感受H3-3D的稳定性,有多处长镜头,需要耐心来观看。后期水平有限,请多指点。

载机:
Phantom 2+H3-3D、iOSD mini、DJI 5.8G图传、Futaba 10C

网友A:
很不错,请问用什么软件编辑,怎么去除鱼眼变形

网友:
果冻全无?楼主什么眼神?再仔细看看!
我目前测试速度5m每秒以下果冻才可能没有,而且无风或2级以下风才行

网友:
拍的很好。

网友:
确实很好,准备把我的出了,换新的啦

网友:
画面是比较稳定

网友:
我是新手,刚入精灵2+H3-2D,H3-2D是我的心病,暂时先练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请问用什么软件编辑,怎么去除鱼眼变形

编辑:EDIUS
校正变形:proDAD DeFishr

网友:
变形那个是好像增稳那样是外置的插件吗

网友A:
还有,那个edius你输出时什么格式,为什么我用AVI无压缩的输出,之后会卡

网友:
航拍的市场价格又要被打乱了。

网友:
这云台,再配狗4的话,那就是没得说了。。。。

网友:
华强北都被拆成这样了,跟打仗的一样

网友B:
真不错,看似那段距离好远,有几百米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看似那段距离好远,有几百米楼主?

430米左右,osd上的信息。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C:
楼主,这个距离原装精灵不是也可以达到吗,为何选用Futaba 10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距离原装精灵不是也可以达到吗,为何选用Futaba 10C?

使用FUTABA 10c纯属个人习惯问题,而且有多个多轴,有时出去会同时带上,这就只需要带一个遥控器,方便。
精灵原装遥控器的手感,其实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个edius你输出时什么格式,为什么我用AVI无压缩的输出,之后会卡

播放AVI,对硬件的要求相对要高,,,建议装个完美解码或者终极解码之类的播放软件。

网友D:
我一直在担心这么高,在人上面飞着掉下来怎么办,我的精灵2买来后看论坛里整天摔的,吓得我都不敢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在担心这么高,在人上面飞着掉下来怎么办,我的精灵2买来后看论坛里整天摔的,吓得我都不敢飞

是啊  地上的都是生命啊

网友:
小精灵对地面伤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要技术好,大胆的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在担心这么高,在人上面飞着掉下来怎么办,我的精灵2买来后看论坛里整天摔的,吓得我都不敢飞

看了MH370,以后就选择不坐飞机了,恐怕没这必要。

飞行风险很大,首先要有套可靠的设备,DJI的东东使用多年,还未出现过纯粹属于设备问题导致的炸机,总体值得信赖;

飞行不能存在错误,装机必须非常仔细,每次离地前的检查必须到位,实际使用前的调试必须保证设备处于最佳的状态,杜绝低级的人为错误,绝不带故障飞行;

飞行需要镇定,不管是设备的问题,干扰的问题,卫星的问题,除非有非常极端的情况发生,冷静的处理、采取合理的措施以及熟练的操控,很大程度上可避免炸机,或者是有选择的炸机,可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飞行需要担当,居然选择了航拍,也就避免不了城市和人群上空飞行,除了设备、操控和淡定的心理,还必须有担当的责任,出现问题时第一时间不应考虑炸机的成本,宁愿炸个粉身碎骨,也不能伤及无辜。但是,真有意外不可避免的发生的时候,应该承担自己过错的责任。

个人意见,但是至少我自己做到了以上几条,而且心理上做好了承担所有后果的准备,所以,我会有选择的在城市和人群上空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MH370,以后就选择不坐飞机了,恐怕没这必要。

说得非常精彩,到位,支持一下

网友:
还没组装成功的苦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播放AVI,对硬件的要求相对要高,,,建议装个完美解码或者终极解码之类的播放软件。

我的也是啊。。。你是的AVI什么输出。

网友:
很给力!请教:什么软件可以消除视频的鱼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MH370,以后就选择不坐飞机了,恐怕没这必要。

说的挺有道理,再炸鸡的那一刻,我们肯定本能是炸不飞,避免炸人,我有过这种体会。
我想问一下phantom2平时如果检查避免机器故障,保障安全飞行呢?保持电池的探针干净,电机顺滑牢固? 还能怎么检查呢?

网友E:
楼主你好 请问h3 3d支持360无限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啊。。。你是的AVI什么输出。

我直接输出MP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请问h3 3d支持360无限转吗?

现在不支持,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第三轴360°旋转的版本。

不过个人觉得,受限于Gopro的画质,决定了H3-3D的使用范围,没必要第三轴360°旋转。

而且,挂H3-3D的载机,基本都以小机架为主,反正大了会拍到桨,也没必要配收放脚架。

慢慢练技术吧,用操控来实现360°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支持,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第三轴360°旋转的版本。

不过个人觉得,受限于Gopro的画质,决定了 ...

谢谢 懂了

网友:
效果果然不错。不过,请问楼主在这么多车的上空飞行,压力大吗?

网友:
城市楼宇间穿梭危险性很大,出事后悔就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