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 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4-04-26):
请问k8黄金 在480上 斜盘感度调多少合适   我飞机旋翼头老抖  调好了 第二天飞走抖 一直弄不好

网友A:
K8的主旋翼感度可以调60-90之间,在主旋翼不抖的情况下越高越好。你的主旋翼如果不是机械方面的抖,那只好降低主旋翼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的主旋翼感度可以调60-90之间,在主旋翼不抖的情况下越高越好。你的主旋翼如果不是机械方面的抖,那只好 ...

我是50  关键我调好飞几电不抖  第二天在飞就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50  关键我调好飞几电不抖  第二天在飞就抖了

把你的直机熄火开关关闭,然后将油门推到悬停点附近,上下慢慢移油门推杆,听舵机在油门推杆不动的情况下有没有声响,估计你的十字盘舵机有一个或多个在悬停点附近抖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直机熄火开关关闭,然后将油门推到悬停点附近,上下慢慢移油门推杆,听舵机在油门推杆不动的情况下 ...

我的也调舵 只不过不影响飞行  两个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调舵 只不过不影响飞行  两个舵机

跳舵的舵机早点换掉,除了影响飞行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会突发事故,造成炸机悔之晚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跳舵的舵机早点换掉,除了影响飞行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会突发事故,造成炸机悔之晚矣。

请问下 跳舵是舵机问题吗,我以为是之后换的电调问题,我又吧原装的装上 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跳舵是舵机问题吗,我以为是之后换的电调问题,我又吧原装的装上 还是这样

跳舵来自舵机本身的较多,其原因是舵机内部的电位器老化所致。还有来自三轴陀螺仪迅号不稳定的原因,这种情况是三个舵机同时跳舵,如果是单舵机跳舵那就是舵机本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