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油门位置报警问题

楼主(2014-04-26):
刚入了一部14SG,上控电,油门打最低,开控,显示“THR POS";关控,油门打最高,开控,还是显示“THR POS"

把出厂默认的直升机模式调成固定翼模式,关控,油门打最低,再次开控,再也没有“THR POS"报警提示

怎么在直升机模式下开控,无论油门摇杆在哪个位置都会报警呢?各位大神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网友A:
检查3D开关是不是都朝下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3D开关是不是都朝下拨的

两段开关和三段开关都朝上或朝前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段开关和三段开关都朝上或朝前的

开了3D开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段开关和三段开关都朝上或朝前的

这个朝上朝前是以什么基准? 以控的正面为前,发射天线为上时,开关应该都朝上或朝后拨的…… d10是这样,高档货没用过不知道一不一样……

网友:
是开关没有恢复原始状态

网友:
油門有沒有設有成反向.

网友(2014-06-12):
检查3D开关

网友(2014-07-12):
是不是油门电位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