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关于64mm涵道

楼主(2014-04-26):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最近我爸爸从深圳带回来一款20A五叶桨的64mm涵道:

请再看电机特写:

然后上测试视频:

叔叔阿姨们看了这个测试,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注:香蕉头没问题。我怀疑是电调(30A)的问题。
电池是7.4V800mah的。
在我以前那个2212电机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
拜托大家了!!!!

网友A:
涵道起码有40A电调以上的

网友B:
电调缺相,换mos管吧,另外这些涵道要3S~4S才够力的。

网友C:
电机的香蕉头电线要从后面焊接然后用热缩管保护好。图中的焊接方法在测试和使用中稍有不慎就会相间短路。怀疑有可能是类似的情况导致电调损坏。
另外800mAH的电池用来测试64mm涵道,容易因电流过大损坏电池

网友D:
第一次看见这样焊香蕉头的,估计你几个香蕉头都接触在一起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涵道起码有40A电调以上的

但是,叔叔,这个涵道电机还没有我的2212电机大呀,为什么用40A的电调?会不会烧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看见这样焊香蕉头的,估计你几个香蕉头都接触在一起短路了。。。

没有啊,叔叔,我刚才用绝缘胶带缠住香蕉头,又重新试了一下。还是老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香蕉头电线要从后面焊接然后用热缩管保护好。图中的焊接方法在测试和使用中稍有不慎就会相间短路。怀 ...

您的意思是电调出问题了?我爸爸说香蕉头这样焊上用绝缘胶带缠住不会短路啊。
还有,在我以前的2212电机上也用的是这个30A的电调,也出现过视频中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缺相,换mos管吧,另外这些涵道要3S~4S才够力的。

叔叔,这个涵道电机还没有我以前的2212电机大(用的是相同的30A电调),为啥还要有更大的电调?

网友:
这个是虚焊的情况,当然也不排除是电调问题,但是还是着重考虑虚焊的情况。
你这个情况如果持续通电很有可能烧电调。

网友:
函道没听说过用20A的,我都上60a了,3-4S电池
电调大不会差
明显你的电机供电不足,换40A以上的电调和3S2200电池吧
我刚装的64mm函道T45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电调出问题了?我爸爸说香蕉头这样焊上用绝缘胶带缠住不会短路啊。
还有,在我以前的2212电机 ...

电调原因,本人有过一次,把电调换了就没事了,有时他还不会转,推油门退到最高,他还是不动

楼主:
叔叔阿姨们,这是我用2212电机操控的F22和纸飞机:我的航模之路1: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igest%26digest%3D1
我的航模之路2: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igest%26digest%3D1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原因,本人有过一次,把电调换了就没事了,有时他还不会转,推油门退到最高,他还是不动

叔叔,如果要是换电调,该换多少A的电调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叔叔,如果要是换电调,该换多少A的电调呢?

3s的话天行者40a足够,4s建议上60a或80a的,80a的用于放电倍率(c数)较大的电池

楼主:
那叔叔就帮我建议一下该买什么东西?(包括电池,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3s的话天行者40a足够,4s建议上60a或80a的,80a的用于放电倍率(c数)较大的电池

那叔叔就帮我建议一下该买什么东西?(包括电池,电调)

网友:
3S 2200 25-35C+64mm黑旋风KV4800+好盈40A

4S 2200-2600 25-35C+70mm黑旋风+好盈80A

网友:
小朋友,理论知识太少了。
坚持下去不容易,练练模拟器再玩涵道吧。
还有,淘宝买东西便宜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叔叔就帮我建议一下该买什么东西?(包括电池,电调)

现在想别玩涵道,对了,你玩过固定翼吗,塞斯纳有过吗。如果这种飞机仍然不过关的话,你可以先练练这种固定翼机

网友:
64涵道就没有20A的,你这个涵道应该是3S 36A左右才对。 你应该潜水了解一下涵道飞机设备的数据。电机的功率和大小不一定有关系的,同大小的电机,涵道电机功率要大一倍以上。话说 2212的转速1万转左右,这个转速30000-4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想别玩涵道,对了,你玩过固定翼吗,塞斯纳有过吗。如果这种飞机仍然不过关的话,你可以先练练这种固 ...

叔叔,我之前玩过固定翼,塞斯纳倒没有,因为我没有买过飞机,我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楼主。。首先你这香蕉头我几乎没看见焊锡,,虚焊无误。另外3s电调至少40a。接头t插。

网友:
小朋友建议你先买一个成品全套机练练手,看看里面的电机电调是如何配置和如何焊接的。让你爸爸抽空多了解了解航模知识,然后在指导你,那样会少走弯路。你这么折腾你妈妈知道吗?呵呵。

网友:
手边再配一个好赢40a的电调吧,出问题了也好有个排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叔叔,我之前玩过固定翼,塞斯纳倒没有,因为我没有买过飞机,我都是自己做的

我看了你的帖子,其实板机是最好飞的,没什么技术含量。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从最简单的开始。先练习练习板机。涵道的速度快,你会驾驭不了的

网友:
小朋友积极性很好啊,建议从入门机练习

网友:
电调进角不对,也有这个可能性,建议尝试低进角或者中进角

网友:
电调电池再不济也至少也应该转起来,楼上的是高级问题,好盈电调的说明书有讲如何调进角。
不过这个情况最常见问题是电调缺相,虚焊或损坏。
前面也说了,如果虚焊或人为拔掉一根线通电时间长了本身就会烧电调。
测试的话不满油门,小点功率的电调也没问题,满油门就容易烧了。
正常使用的话64涵道至少是3S,40A电调

网友:
电机要看转速功率负载电流,不是看大小。小朋友动手之前心里要有底,烧坏了得不偿失

网友(2014-06-29):
我最近在研究小型涵道机,短期内估计不会有成果,目前有正在制作一架30-35涵道的幻影2000的空机,预计配置是:杂牌35涵道(据说30动力不足),两个5克舵机,15A电调(这么小的飞机也要15A,你那架最好40A吧),2S 450mah锂电。起飞重量120克,狂减重能再轻一些,预计性能近似地平线MIG15,不过推重比可能到不了1:1,动力不足算小飞机的通病了
大家都说小飞机贼,我觉得未必,我飞过多架微型机,其实只要习惯了,微型机是很好飞的,小飞机飞行时间奇长,翼载荷小,不管它是涵道,练习机还是3D机,对比同机型的大机,总能慢许多,小涵道也不会太快

网友:
7.4V   2S ? 电压太低,64涵道要11.4V 3S,甚至 4S电池.

网友:
共同学习,感觉7.4V   2S, 电压太低,要要11.4V 3S以上才好。

网友:
2S800电池不要用,涵道正常转了,马上鼓包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