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种减速器做A轴,哪种最好?

楼主(2014-04-26):
天天下雨,闲得蛋疼,想用现成的减速器做个A轴,这3个中哪种的加工量最小,最容易成功?
用130卡盘,不知道法兰如何与轴连接,轴好像太细了!还有怎么车台阶??

左2个是谐波的,右一个是行星减速,但好像最好改装,将轴换加法兰就行了!

左边两个轴都只有20,会不会太细,用130的卡盘

左边两个怎么加法兰,怎么固定??

这个最好改吧,将轴换掉加法兰就OK了,只是减速不是谐波的,是行星的!

网友:
加法兰容易,就是轴太细了,没有刚性,

网友A:
行星的精度没有谐波的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