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apm状态数据不正常。

楼主(2014-04-26):
前一段时间在本站看到一位前辈用arduino 2560+gy-86做apm,于是参考也想做一个,可是连上板子之后,状态里只有Yaw一项有示数,这正常吗?
恳请大神解释。

网友A:
roll角度和俯仰角 都有了  罗盘也有了 啊       其他气压  距离什么的  没数据正常的  没有相应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ll角度和俯仰角 都有了  罗盘也有了 啊       其他气压  距离什么的  没数据正常的  没有相应的传感器

gy-86不是有MPU6000A吗,而且加速度也不能校准,一直显示这个,求大神在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2014-07-16):
卧槽好厉害,简直黑匣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