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级关于航模静改动,请教老鸟。。

楼主(2014-04-26):
小弟学生党一枚,无意当中在某宝看到这款1:48飞机模型,想拿回来静改动,不知可行否?另外还需什么配件啊??跪求老鸟解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LNju&id=14402538065

网友:
说实话,这类静态拼装飞机根本不具备改成动态的条件

网友:
要多小的动力系统?还是改弹射吧。

网友:
这种飞机静改动?别怪我说话直,看来真是学生党,压根没可能

网友:
别瞎搞!这个是不可能静改动的!第一本身是静态模型所以重量非常的重!第二静态模型使用太多小零件,这写做起来也是非常的脆的!改成动的话简直就是飞行饼干!一个起落保证彻底粉碎性骨折了!甚至空中解体都有可能!

网友:
还是放弃吧。是不可能的

网友:
1.脆   2.尺寸小   3.结构杂     没啥搞头

网友:
改了在地上跑的话还是可行的,想要飞的话也不是不行---参考那些共轴双桨的玩具,要想像固定翼一样的飞,那也是可以办到的,只是你有那么钱吗,以百万计

网友:
呵呵 你若是想改成船在水里跑跑,那还有可能,要是想飞~
。。。。。。。。。。
你这是在逗我们玩???

网友:
楼上的评价,心态都很不平衡

楼主:如果要改动力飞行,可以参考《航空模型》有一期介绍的,用小火箭发动机,但是那个发动机的直径肯定比你这个飞机喷口要大,只能固定在外部

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找块荒地去试飞

网友(2014-07-04):
呵呵  我笑了  这种模型怎么可能改成动的,你做好了算算它的鸡翼载荷是多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