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台可以微单的飞机求指导

楼主(2014-04-26):
想装台可以微单的飞机求指导  预算1w左右 水平不行要卖家装好了发过来 淘宝找了下给了个报价 请各位大侠指导下哈

楼主:
沙发自己做了 我是这么想的 先用手里的gopro3+顶一段时间 整个现在的蜻蜓1号3轴最新的2.0版本 以后买微单了再来相应的云台 网上也有那个6500的2轴套餐 飞控啥的都有了只要遥控和电池了 可是不给你装  实在是自己水平太菜呀 没辙啊 听说还有什么动平衡还要相应工具  两眼一抹黑只好求整机了

网友:
这个配置就换悟空的飞控吧,你也不怕炸鸡啊

网友A:
飞控改成WKM的,上论坛3500收一个8-9成新的,比naZA好多少倍。机架用不着960吧 ,太大了。就一个微单么,用680机架换680pro桨座改成810轴距 又轻又好用(或者买个680pro机架把机臂换成旧款680的【323mm和333mm的】),不过最好把中心版换成2mm的。这样飞行时间能提升50%。加上云台相机,全重下来应该能控制在4.7kg左右。其实装机没那么难,只要有点耐心自己会焊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改成WKM的,上论坛3500收一个8-9成新的,比naZA好多少倍。机架用不着960吧 ,太大了。就一个微单么,用 ...

多谢指点,找找论坛有教程没,不用做那些什么动平衡么?

网友:
要做当然好,不做其实也行,这就是让你上WKM的原因。动平衡就是给桨座而已,很简单的。你把飞控装好了,设置好了。 机架和电子设备只要装的别太离谱没问题的。。。大师兄神通广大,很多人给S800测试飞行的时候都不配重,前后差1KG多的重量都能飞。

网友:
哈哈我也有一架960但你挂载多重我多上5008电机了你电机会小了吗

楼主:
不挂啥东东就挂图传云台和微单了 飞专业人士 爱好

楼主:
哎呦 飞控好贵呀  悟空太贵了

楼主:
1.飞越960机架  2055元
2.恒力源W4225 610KV电机  6个 190*6=1140元
3.好盈天行者40A电调  6个 58*6=348元
4.ATG 1238正反桨(加厚款)4对 25.6*4=102.4元
5.花牌5100 14,8V 35C电池 1块 350元
6.XT60插头  1对 4.2元

7.乐迪 10通道遥控器(遥控+遥控电池)1套 1035元
8.A6充电器  1套 345元
9.铭伟电源  1套 80元
10.热缩管5.0MM 2米 1*2=2元
11.X4  V2飞控   1套 2999元
12.5.8G 400mw图传发射机TS353 1套 330元
13.7寸高亮度高清显示器带5.8G单接收机 1套 520
14.云台 1套  815元
15.硅胶线12A 黑红各一米 5.3*2=10.6元
16.AV线(单头)  一根 15元
17.M3双面胶  1个 20元
18.尼龙扎带 20跟 0.1*20=2元
19.电池魔术扎带 30CM长 2根2.5*2=5元
20.JST插头线 1对  2元
21.显示器支架  1套 68元
总额:10246.2元
各位看看这个配置呢怎么样 悟空论坛找了圈没得啊  只能在淘宝转了 有到手个配置 大同小异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B:
悟空炸的比v2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悟空炸的比v2多吧

不知道啊  反正现在纠结ing  dji老是炸 不过也卖得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