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6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4-04-26):
入手PL6后使用满意,特别是充电就是快,但有一个疑问,就利用在充电模式3的情况下充电时按INC键查看冲进电量时发现:冲一块电池与四块电池时冲进电量相差无几,请问这是一块电池还是四块电池的冲进电量?

网友A:
用这么好的充电器,用这么差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好的充电器,用这么差的电池?

狮子电池差,不过本人已经用了300都个起落了,都米有问题

网友:
只要你选择?p,那么虽然显示是一块的,但是其实是充入?块电池的

网友:
狮子假电池太多了 真坑爹

楼主:
狮子电池不错,我买了4块3s 2200ma ,2块串联当做6s飞50 3d板机,已有100多个起落哦,目前没发现问题!

网友B(2014-05-26):
我的pl6坏了。发誓再不会用了。

网友:
PL6有没有多充几块的并充板?

网友C(2014-11-06):
充电开始时询问 Parallel Packs? 同时充几个电池?(N=1个或2~9P),最多可同时充9个。例如富力9000mAh、44.4V、12s(2个6s串联,N=2)。

楼主(2015-05-29):
pl6不错,只不过不能充8s

网友(2015-10-16):
引用 网友B:
我的pl6坏了。发誓再不会用了。

坏了?怎么坏的?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开始时询问 Parallel Packs? 同时充几个电池?(N=1个或2~9P),最多可同时充9个。例如富力9000mAh、44 ...